[电力] 简单拆个变压器

楼主(2019-05-28):
简单拆个变压器,图片就不解说了,说简单是因为并没有把变压器完全拆解。

网友A:
好大个的站变!!!

网友:
能科普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个的站变!!!

不是站变,是工业,居民用的那种

网友:
这得喝多少油!!!

网友:
只能说好大。。。

网友B:
看起来是 110kv-10kv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 110kv-10kv的变压器

110,35,10kV的变压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大的变鸭器。。。。多少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大的变鸭器。。。。多少电压的?

110kV进,35kV、10kV出

网友:
敢紧拆线圈,好多铜排的

网友:
好大的家伙,层状的是散热片吧

网友:
要吊钟罩的节奏啊,没继续吗?

网友(2020-07-03):
没见到线圈,差评

网友(2020-08-02):
师父,既然“图片就不解说了”。但图片顺序要摆对啥! 按工序摆的话:抽变压器油;拆出线绝缘子;拆储油罐;拆油散热器.......。

网友D:
绝缘子中间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D:
绝缘子中间是什么材料的

帮楼主回答:低压绝缘子是纯瓷的,高压应该是油纸电容型。

网友:
简单拆个变压器

网友:
35KV变10KV的变压器像是

网友(2022-10-10):
这个变电站要拆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