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池电压采样盒

楼主(2019-05-28):
昨天在拆变压器现场看到电池电压采样盒,由于时间关系,现在拆不了图,改天在拆。这产品拆来有用么?
拆变压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A:
电站内蓄电池监测用的吧。个人觉得没什么用。

网友B:
这得多少电池才这么多采样盒啊

网友C:
应该是直流屏专用的检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站内蓄电池监测用的吧。个人觉得没什么用。

对,就是变电站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直流屏专用的检测模块

对,直流屏电池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多少电池才这么多采样盒啊

108个,每个2.2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8个,每个2.2V左右

识货的人把电瓶都搬走了!这个东西里面好了有12-14位的AD芯片加上通信控制回路,不好的话,就一片带AD的MCU芯片搞定了。楼主得空可以拆解一个让我们大伙开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识货的人把电瓶都搬走了!这个东西里面好了有12-14位的AD芯片加上通信控制回路,不好的话,就一片带AD的M ...

应该是单位拆走了,这些都是退出的设备

网友:
全拆了,连线都拿走,再不好也可以得一堆接线端子和电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