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了一个恒山派铁指环,不小心摔坏了

楼主(2019-05-28):
一个铁指环,被我切出一个气隙来

放大看看

谁知一不小心摔地上了

断口处

这是我用锯条锯出的气隙,完了,白费力气了
拿胶粘上行不行?

大家猜猜用途吧

网友:
随便粘上硬度可能不够吧,至于用途我就不猜了

网友:
难道lz要接任恒山派掌门?

网友:
师太好,师太辛苦了!

网友:
我猜是锁那啥的丨

网友A:
粘上可行的。人奸同学要折腾新型录音机磁头??这磁头的间隙越窄,频响越高。目测奸人同学的这个磁头,属于次声波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上可行的。人奸同学要折腾新型录音机磁头??这磁头的间隙越窄,频响越高。目测奸人同学的这个磁头,属于 ...

温总想象力丰富呀

网友:
难道是金属检测器?准备寻宝了????

网友:
如果是钻戒你就亏大了

网友:
此乃玄铁,需人血重铸

网友:
抖音、快手、西瓜、火山有卖胶水的,能粘飞机大炮火车轮船那种

网友B:
锯太麻烦,铅笔画线220V串灯泡通电啪一下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太麻烦,铅笔画线220V串灯泡通电啪一下就开了。

真的,假的,太刺激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太刺激了吧

以前装收音机磁棒长了不都是这样切的,铁氧体扼流圈也切过。

网友:
挂鼻子上的??

网友:
磁性的吧,信号线上的抗干扰用的吧。

网友(2019-06-28):
不用费劲锯,拿一个磁环磕一下就好了,记住只能磕一下,磕两下就回到解放前了,两半

网友:
这个是否能粘上用不知道,开关电源改电压时拆开的变压器磁芯断成3块,用401粘上装回去一直在用。

网友(2020-05-02):
不是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