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一个微动

楼主(2019-05-28):
这个微动,按下去没声音,也没弹跳感,于是拆开看看

原来是静态触点把动态触点夹住了

把左面第一个引脚推上去,这下动静分离了

把第一引脚用胶固定一下,就算修复了

网友:
就算是修复了。寿命差,估计触点镀层磨损厉害,电流作用下熔焊了。

网友:
修这个练手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个是因为触点的使用寿命到了吗?

网友:
我手上这个联想的鼠标也是按下去没声音,也没弹跳感,关键是有时候按了等于没有按。可以怎么修复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拆后造成的

网友:
楼主仔细观察下,看触点是不是有镀层,有镀层的才耐用。

网友(2019-07-10):
这种明显是废了,几毛钱的东西,换个新的吧。

网友:
触点金属弹片是有疲劳寿命的。

网友:
使用寿命到了 比铜触片疲劳 复位张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