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八级砖家』更换浴霸换气电机

楼主(2019-05-28):
前些天洗澡之后发现浴霸换气不好用了,就拆下来检查发现三线电机线间电阻无穷大,判断是电机烧坏了;

浴霸由5根线连接,分别是照明、换气、加热1、加热2、火线;

背面拆解;

杂乱的接线柱;

很厚的灰尘,买回来用了10年都没拆过,因为一直没坏啊,正好这次维修之后也彻底清理一下;

原电机是含油滑动轴承,你要说它不好吧还用了10年呢;

3cm短轴的,这电机分2种,还有一种是4.3cm的长轴,并不通用;

残破的标识,电机型号:YYHS-30

接线电路图;

某宝上的双滚珠轴承电机,包邮呢;

新旧电机外观对比,替换后感觉滚珠轴承电机的噪音比较大,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忍耐了;

快速接线端子,更换吸顶灯、油烟机启动电容等电器维修都用这个,比电布靠谱多了,而且使用非常方便;

中间几天我用9.9包邮的美的神灯临时照明,这个灯确实不错;

over~~~

网友A:
家里的换气扇也不转了。不知道是线路问题还是风扇坏了,没时间搞。看起来很繁琐一样。

网友B:
也换过排气扇, 带轴承的是噪音大一点, 不过转动阻力是真的小多了

网友C:
接线端子不错,完全绝缘。

网友D:
我的浴霸电机也坏了,懒得整,好在我是顶楼,层高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换气扇也不转了。不知道是线路问题还是风扇坏了,没时间搞。看起来很繁琐一样。 ...

启动电容的故障率也挺高的,目测鼓包就是坏掉了,换电容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换过排气扇, 带轴承的是噪音大一点, 不过转动阻力是真的小多了

在网上看别人评价,滚珠轴承电机的寿命也不是很久,说是5年多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浴霸电机也坏了,懒得整,好在我是顶楼,层高还行

卫生间有窗户的话,换气会好很多,但是一般封闭卫生间就离不开换气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端子不错,完全绝缘。

这东西安装拆卸都方便,如果一次安装不成功还可以轻松的拆下来检修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别人评价,滚珠轴承电机的寿命也不是很久,说是5年多一点吧。

轴承质量好的话没这么短吧

网友E:
唔。美的的灯求一下链接。

网友F:
我买二手房卫生间也是这种灯暖浴霸,也就5年时间,一样换气电机不转,拆下后后壳塑料都变质了,一碰就破,只能换一新浴霸,还有这浴霸没有排气止反阀,别人家会通过排气管道排气管吹进来,要在买一个止反阀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质量好的话没这么短吧

这玩意真是一分钱一分货,我对这个新电机是没什么信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唔。美的的灯求一下链接。

早就恢复原价了,现价19.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二手房卫生间也是这种灯暖浴霸,也就5年时间,一样换气电机不转,拆下后后壳塑料都变质了,一碰就破, ...

估计是回收塑料造的吧,这个浴霸确实没有止逆阀,所以我家的换气扇常年开机,如果加止逆阀的话就要拆掉顶重新再装,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