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教交流变压器怎么看输出

楼主(2019-05-28):
修自己的一个破有源音箱,拆开后看变压器懵逼了,求指教,咋看输出?或者是测量其电压,阻值判断好坏。废话不说上片子。

网友:
红色线220V,蓝色11V黑色0V蓝色11V,黄色6V

网友:
基础要加强!

网友A:
楼上的都说齐全了。

网友B:
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输入初级:红/红220V、输出次级蓝/黑/蓝:11V/0V/11V、黄/黄:6V/0V

网友C:
你是初中没毕业吗?估计是小学吧。
上面不是写了颜色吗?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要会一点儿英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说齐全了。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输入初级:红/红220V、输出次级蓝/黑/蓝:11V/0V/11V、黄/黄:6V/0V ...

底子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初中没毕业吗?估计是小学吧。
上面不是写了颜色吗?

哈哈,答对了加十分

网友A:
看来还是要给个图你看看才明白。这个图还看不明白,就充实下相关知识。

网友A:
楼主是什么事情想折腾这个有源音箱呢?不响了?声音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要给个图你看看才明白。这个图还看不明白,就充实下相关知识。

这图画得明白

网友:
双11伏,6伏,写着呢

网友:
不会百度呀量电阻也量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事情想折腾这个有源音箱呢?不响了?声音不好?

嗯,确实是喇叭的低音箱不响,只有两个小喇叭响,拆开看了下,内部用的是2030A和2822

楼主:
手头正好有个2030换上没效果,2822没有,测量了变压器的输出,正常,测量了输入端正常,电位器也测量了,应该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正好有个2030换上没效果,2822没有,测量了变压器的输出,正常,测量了输入端正常,电位器也测量了,应 ...

万用表测下喇叭响不?喇叭没问题的话,用手指接触2030的某个脚时喇叭应该有声音的,而且手指沿信号通路向电位器方向接触声音越来越大,若没声测2030的电源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