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熊薄饼铛,型号DBC-C06E1,骨骼清奇呀!

楼主(2019-05-28):
妹妹给的一个薄饼铛,小熊的,型号DBC-C06E1,这使用方式好特别
未用先拆,看看做工如何

包装箱

侧面的参数

里面内容

看下说明书

主角就是这两部分:主机和面糊盆

面糊盆背面的贴纸

主机

很眼熟啊!外形是不是很像《星际迷航》里的企业号倒过来了

把手上的贴纸信息

插头质量不错

线是0.75的

主要部分

开关兼温控,以及指示灯

散热孔

隔热、防滑软胶垫

把手上也有软胶圈

为啥正面有防滑垫?
那是因为这机机工作是时候是倒过来放的状态,通过隔热、防滑软胶垫与桌面接触
这面就是烤盘,有不沾涂层

看完外观,开始拆机
扣掉这里的橡胶堵头

根据位置堵头有A、B两种标识(外表面倾斜方向和内部卡槽不同)

话说为减少规格、降低装配复杂性,设计完全可以做成一样的嘛

开壳了

先看底盘

先发图

楼主:
继续看细节温控器,棕色的是软胶的,材质应该是硅胶

转90度看
250V、16A

簧片结构和鼠标微动异曲同工
只不过变成双金属片,然后加上旋钮调节双金属片位置,达到调温的目的

触点还是蛮大的

烤盘连接端

压焊的

温度保险

这里还有个温控器的位置
不知道是高配版的过温保护还是低配版的温控

隔热是人造云母
本想看下面(拆不了),撬了下感觉太容易碎,只有作罢

只能窥豹一斑了

上盖

电源指示用的氖泡

开关温控旋钮

和它配合的是软胶连杆,下接温控器转轴

使用是这样的情形
把预热好的主机放入加了面糊的盆里

提起来,等加热粘住的面糊
面糊变面饼后,自动脱落,当然下面得用盘子接着

和常规电饼铛相比,这玩意的外形、加工方式走的不是寻常路
也不知道烤饼怎么样,周末来试试

网友:
网红的商品

网友:
电熨斗表亲

网友A:
小熊家的东西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我也有个,但是不怎么实用。
压根没时间玩这个。

网友:
扩展一下当电熨斗用也可以的。

楼主:
不知道也,原来还是网红

网友:
我买了一个利仁的!手柄比你这个长!功能是傻瓜型的!就是面糊糊太难调了!稠了不是!稀了不是!一定要合适!饼才摊的好!玩了两次!就是不能急!

网友:
我就是中了火山小视频的毒,在JD买了个利仁的薄饼机70多,做过几次薄饼,还是很好用的。利仁的不能手动调温。

网友:
未用先拆,好功夫

网友C:
这个不会烫坏那塑料盆?

网友:
如果厨房的炊具分工都这么精细,那厨房得多大呀?

网友:
下面也是铁的

楼主:
底面平的话还真能当熨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烫坏那塑料盆?

底盘是耐高温PE塑料做的,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会不会烫坏底盘了,加热盘有温控的不会超过底盘能承受的最高温度。

网友:
小熊也做小烤箱,家人买了一个换掉故障的,地方小放不进微波炉大的烤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熊家的东西做工还是可以的

是的,做工和用料看着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但是不怎么实用。
压根没时间玩这个。

偶感觉这样烙饼手会比较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感觉这样烙饼手会比较累

这个不用手的吧,直接盖住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