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米盒子mini版怎么拆解好?

楼主(2019-05-28):
我猜可能是卡扣的设计,用锤子抡我怕伤了里面的CPU芯片内存等脆弱器件

我在网上找到别人拆解的照片,拆得很暴力了

不知道看得清楚卡扣的位置吗???

求指导卡扣的位置啊

网友:
k看起来是超声焊或者胶粘的。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只能用大锤, 不过你可以沿着边沿轻轻敲

网友:
锯片沿四周切一圈开颅,回头504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难受。。。

是非常难受,可能是小时候拆马达的习惯。好好的直流马达电机硬是要拆开取出磁铁拿来玩。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拆啊

网友B:
超声波焊接的,好拆,胆大心细就行,先放冰箱里冷冻个2小时拿出来用干毛巾包住,用锤子小心的敲焊接的地方就能敲下来,力度把握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焊接的,好拆,胆大心细就行,先放冰箱里冷冻个2小时拿出来用干毛巾包住,用锤子小心的敲焊接的地方 ...

这样啊?里面还有很多元器件的,还有金属屏蔽罩,变压线圈,冷冻2小时拿出来会不会受潮水蒸气进液体啊?

网友:
不是卡扣结构,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里面还有很多元器件的,还有金属屏蔽罩,变压线圈,冷冻2小时拿出来会不会受潮水蒸气进液体啊? ...

又不是从冰箱拿出来就插电.另:用保鲜袋包住再放出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从冰箱拿出来就插电.另:用保鲜袋包住再放出冰箱.

好。我中午放进去的。估计下午回去应该不算放太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中午放进去的。估计下午回去应该不算放太久吧?

冻一年都没问题,冻不坏.

网友:
用大锤先对角线四个角敲一遍,然后美工刀顺着缝隙慢慢切割,要多切割几次。四边画好了,用开机棒或者银行卡慢慢撬,注意千万不要用螺丝批,会撬坏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从冰箱拿出来就插电.另:用保鲜袋包住再放出冰箱.

保鲜膜包住更好了。

网友:
看图是超声焊或胶粘的,不想上大锤就只有台钳了,台钳相对于大锤来说,确实“文明”一些,但开口够大的台钳一般家里不会备着,要出去找。

网友:
超声波熔焊,拆开就再难完好安装回去

网友:
好像只能暴力拆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要是有台钳的话,直接上台钳夹一下就开了。  控制好力度。

网友:
设卡扣,超声波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