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试0.15mm镍片效果

楼主(2019-05-28):
点焊电流设最大99%,脉冲设为双脉冲模式,0.15mm镍片点焊后手工撕开,焊点为均匀的小孔,效果可以接受。

网友A:
点焊, 焊成这效果我觉得挺不错的了

网友B:
穿孔不算最牢,撕裂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 焊成这效果我觉得挺不错的了

满足了,当初这个玩具点焊机差点扔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孔不算最牢,撕裂最好

时间再短点或者电流再小点.
一直挺纳闷那些成品电池的十字型点焊是怎么焊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孔不算最牢,撕裂最好

实验0.1mm镍片都是撕裂的,

网友C:
你这点焊机不错!怎么不亮像?

网友D:
你这个是先要头和尾,要打磨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点焊机不错!怎么不亮像?

第二张就是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先要头和尾,要打磨一下吗?

我用的都是拆机电池,两头都要打磨一下

网友:
感觉效果很好哇

网友E:
我昨天焊透了一个负极漏液,后来火调小后到这个效果,还往小了再调了一下;我用一体笔两个焊点压力不一样?

网友:
偶尔用用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焊透了一个负极漏液,后来火调小后到这个效果,还往小了再调了一下;我用一体笔两个焊点压力不一样? ...

我的电流还可以再小一点

网友C:
哦!我没注意,你用的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没注意,你用的电容吧!

是更换了微波炉变压器的玩具点焊机,

网友C:
变压器的我也玩过,效果不太好,可能我的线不够粗,之后全部用的电容,效果比变压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我也玩过,效果不太好,可能我的线不够粗,之后全部用的电容,效果比变压器的好 ...

考虑到接插插座损耗,我的点焊手柄线直接从变压器次级出来,不经过接头转接,用的紫铜管加上50平方的软铜线一步到位,所以电流方便没有太大损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考虑到接插插座损耗,我的点焊手柄线直接从变压器次级出来,不经过接头转接,用的紫铜管加上50平方的软铜 ...

70平方绕两圈,效果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平方绕两圈,效果会不会更好?

那要做实验才敢说话了,坛子里大部分都是绕三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