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EMMC,EMCP,BGA152, 153. 221.各用用多大锡球

楼主(2019-05-28):
求助EMMC,EMCP,BGA152, 153. 221.各用用多大锡球  ,买了钢网,但是锡膏实在是费劲,
TB  7块一瓶 2.5W粒的 锡珠,

手头有值锡网, 也有锡膏,今天需要值锡DDR3  内存,
结果用钢网   锡膏   各种不成功,无奈了,

DDR 中间有一个鼓包, 值锡网 不行,只能买珠子了,

正好买一点,问下大家  都各用多大的锡球

网友A:
功夫不到家,锡珠比锡浆还难用

网友:
多加练习可能就顺手了

网友:
用锡浆吧,好用。多练习一下就好了。0.5mm的钢网

网友:
没有经验建议还是建议刮膏,漏球太麻烦了

网友:
熟能生巧,多动手就行。

网友:
熟能生巧,多动手就行

网友:
没用过,看看坛友的

网友:
一般是0.35-0.4mm。。。。锡球我不喜欢,锡膏容易上手

网友:
买值锡架,阿毛易修的,我买了很好用,

网友:
建议刮膏,漏球太麻烦

网友:
锡膏吧,,球非常不好用
如果一定要用球的话,统一都用0.2或者0.25的球

网友:
全新超值推荐大集合

网友:
见我一修电脑的朋友这么操作的 值球往放在芯片锡球位置上,然后在锡球位置钢网上抹点锡膏。然后用东西把钢网压在芯片上用热风枪对着抹好的地方吹上一会,芯片上就直接出现锡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到家,锡珠比锡浆还难用

手头有值锡网, 也有锡膏,今天需要值锡DDR3  内存,
结果用钢网   锡膏   各种不成功,无奈了,

DDR 中间有一个鼓包, 值锡网 不行,只能买珠子了,

网友:
锡珠需要植锡台好像。你也有?

网友:
不懂帮顶,用过锡膏,不好用

网友:
用球?那么多个小球,怎么摆的好,老老实实用锡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