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0v电池加平衡板, 请推荐

楼主(2019-05-28):
看论坛上朋友们说大有20v电池不带均衡功能, 所以最近闲着没事干动了加平衡板的念头.大有电池结构应该最好是分口的吧, 个人感觉.

请带连接推荐, 谢谢啦.

网友:
原装电池,厂家配对好的,一般不用加,自已做电池,省事点都加均衡板,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网友A:
如果电池组配的电芯质量好,是不需要增加均衡功能的。比如我有一块36伏的喜利得电池,在手里三年了,现在充电,每次都能充到42伏,这样的电池就不需再添加均衡板了。但有些电池的电芯质量不好,具体说就是电芯的漏电较大且不一致,现象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或放置,电池组很难充到满电压,比如标称18伏电池,充满是21伏,如果只能充到20.5伏就停充了,这样整组电池的使用时间就大大降低了,对这样的电池加一块均衡板就是一个较有效的补救措施。淘宝有很多家在卖均衡板,我是在这家买的,运费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组配的电芯质量好,是不需要增加均衡功能的。比如我有一块36伏的喜利得电池,在手里三年了,现在充 ...

谢谢, 考虑到平衡板自身的微放电, 再加上使用率极低, 如果在电池上加平衡板后长久不用反而可能损坏电池, 所以最终换了个方案.

决定6p头加上b6充电器的方案, 不去奢求电池的一致性了, 还是自己把这个可能的漏洞堵上比较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考虑到平衡板自身的微放电, 再加上使用率极低, 如果在电池上加平衡板后长久不用反而可能损坏电池,  ...

实测均衡板在电池电压低于4.17伏后不会微放电了,相当于绝缘体,不会对电池造成危害。反而加个6P头子搞平衡充的方法给好好的电池破了相,可靠性下降,不是好办法。

网友B:
你就不能用到不平衡了再想,要是一直都差不多平衡的呢。

这电池出货量算大的了吧,目前为止,我个人是没听到过有平衡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均衡板在电池电压低于4.17伏后不会微放电了,相当于绝缘体,不会对电池造成危害。反而加个6P头子搞平 ...

μa级别的总还会有吧.
加头子不只是为了2块大有电池, 还有虾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用到不平衡了再想,要是一直都差不多平衡的呢。

这电池出货量算大的了吧,目前为止,我个人是没听 ...

用到不平衡了... 一切都晚了.
没听过平衡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没人往这方面想, 一看使用时间短了都觉得电池寿命到了...
说实话韩系的东西一直没啥好印象, 车, 手机, 也包括三星25r/20r的电池.

网友C:
真是没有必要平衡充。我的bosch的10.8v锂电池连保护板都没有,用了这么多年,照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没有必要平衡充。我的bosch的10.8v锂电池连保护板都没有,用了这么多年,照样好用。 ...

弄个放心, 呵呵.

网友D:
干活的根本不在乎那点寿命,抚摸党根本连电池的循环都用不完,要搞这些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活的根本不在乎那点寿命,抚摸党根本连电池的循环都用不完,要搞这些有啥用 ...

玩......
b6mini一到手, 等6p接头到手就开工

网友E(2023-05-08):
LZ最后搞了没有啊?上个产品图欣赏一下,再多问一句,大有20V电池不应该是5P吗?

网友F:
我遇见过应该用了3年样子,大有电池5.2的三星25R电心,压差一大就停止充电,拆开做均衡,恢复正常。

网友G:
个人认为  好电池不需要均衡,只要制作的时候电压一致就行了。那些需要均衡的电池,已经不在好的状态了,均衡以后,用几天还是不均衡。说白了就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最后搞了没有啊?上个产品图欣赏一下,再多问一句,大有20V电池不应该是5P吗? ...

5节电池=6个接头, 6p从此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见过应该用了3年样子,大有电池5.2的三星25R电心,压差一大就停止充电,拆开做均衡,恢复正常。 ...

三星的电池只能说比lg的强, 跟三洋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我的5.2ah/4.0ah的两块三星电芯的电池, 才循环几十次, 扳手一下按到底就掉一格电了, 还是没负载空转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  好电池不需要均衡,只要制作的时候电压一致就行了。那些需要均衡的电池,已经不在好的状态了,均 ...

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好电池?
我认为的好电池只有vtc系列,还得从vtc5开始.
三星? 离好电池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比我买的拆机vtc5都差着几个档次, 只不过比国产的强点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节电池=6个接头, 6p从此而来.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五节电池是5s头的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好电池?
我认为的好电池只有vtc系列,还得从vtc5开始.
三星? 离好电池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

好电池不是说电池有多好,不见得是非要索尼系列的。指的是内阻容量基本靠近,自放电也基本靠近。一句话就是一致性好。这就是我所说的好电池。我认为正品三星也是不错的。甚至于国内的a品也是。力神  比克 亿纬 天鹏等等 。手里也有长虹三杰的  用着也很好。
我所说的不好是指一致性不好了,内阻 容量 自放电 中的某一项或者某几项和其他的不一致,那这个电池组就需要从新匹配电池了,而不是用均衡充来解决问题。在相同使用条件下,某一个电池电压低或者高于其他电池,那就是这个电池有问题或者是那几个参数基本一致的有问题。少数有问题,选择参数接近的替换;多数有问题,直接报废吧。都不是均衡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