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三无”智能车载空气净化器,电源线有看点

楼主(2019-05-28):
如题。有人送了一个车载空气净化器,插电没反应。
不说东西质量咋样,这新的东西竟然是坏的?很是诧异!

那必须的拆了一探究竟,一开始拆开后测量开关指示灯(红色led)不亮,以为开不了机,也不明白这触摸开关的原理,就又焊接一个led,能亮,但是还是启动不了。。。
隔了一天再探,无意间测量供电端口电压,发现接口中间为负极,看线的颜色,感觉也不对,换临时线测试,机器启动了!
这厂家一条线正负极都能搞反了,都能出厂,可见其质量管理如何了。。。

废话结束,看图:
1.外包装和说明书
未见生产厂家等信息

2.本体
手感,磨具还是挺精细的

背面基本参数,上方暗格是放滤芯的,下方暗格是放熏香的

进风口

出风口

3.拆机内部
开关控制板背面,元件不少,看不懂,芯片打磨了

开关控制板正面,红色,绿色两个led

主控制板,芯片也是打磨了。另一面就是电解和瓷片,插接端子

这个黑科技,啥参数没有,检查空气指数的?

风扇参数

4.正负颠倒的电源线
usb端正负接反了

测试电压为证

后将usb头切开,正负线交换一下,正常开机了。
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
风扇抠下求赠送~

网友:
车载一般没好货

网友:
山寨都没出厂测试么?!
只有9M了

网友A:
居然还是物理过滤的,这么小的风量,多久能把车内空气循环一次呢!

网友B:
那个黑色的应该是啪啪啪用的,高压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色的应该是啪啪啪用的,高压发生器

负离子发生器 不知道对人体有害没会不会产生臭氧?

网友:
送的还要什么山珍海味啊

网友:
空气净化器就是心理安慰而已,除非做那种特别牛的,全封闭式的

网友:
这出厂也能接反?够可以的

网友:
就怕这玩意生成臭氧

网友:
听说这个全功率工作时,会影响周围其它电器的运行?

网友:
就这俩风扇?等车子到地方了能把车内的空气循环一遍吗?

网友C:
切usb线颠倒正负极???认真的吗? 焊开主机dc口颠倒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usb线颠倒正负极???认真的吗? 焊开主机dc口颠倒不是更好?

改dc口颠倒的话,用其他的电源线还是有问题
必须和大众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dc口颠倒的话,用其他的电源线还是有问题
必须和大众一致

你这个角度比较刁钻 只需要把其它电源线扔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角度比较刁钻 只需要把其它电源线扔掉就好了

其实也很少用到其他线,只是强迫症要求dc口中间必须的正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很少用到其他线,只是强迫症要求dc口中间必须的正极

我理解你的痛 不过我现在病好多了 吃懒药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你的痛 不过我现在病好多了 吃懒药吃好的

最近也开始懒了,得停下来了!小书房已经折腾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是物理过滤的,这么小的风量,多久能把车内空气循环一次呢! ...

应该换成两颗三洋4056风扇,可以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