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阴错阳差v做了个照度计

楼主(2019-05-28):
别人要,不知怎么,顺手改了一个出来,、

单片机+手机ALS传感芯片+飞线,别的板子上改的。精度就不提了,专用,定性分析用的。

网友A:
这个结构件牛,还自己加工了一个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手机上就有测流明的app,只是那个数值 不太靠谱。

网友C:
当年烧胶片单反时,照度计巨贵也不好卖,想用楼道灯感光开关做一个。

现在直接用手机了,毕竟相对数值就够用了。

网友:
这东西精度高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件牛,还自己加工了一个

直接找的现成的一个废弃3D打印的盒子

楼主:
 滴个热熔胶跟滴蜡一样手都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就有测流明的app,只是那个数值 不太靠谱。

是吧,我没用过这种APP。但是肯定有,因为现在平板手机必备这类环境光ALS传感器调节屏幕亮度,量大价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烧胶片单反时,照度计巨贵也不好卖,想用楼道灯感光开关做一个。

现在直接用手机了,毕竟相对数值就够 ...

手机有APP支持这个确实很方便,智能全屏机带来的革命

网友D:
测量里面,对光的测量难度较大,侧准难度更大。
用蓝硅光电池,需要滤色片,矫正光谱响应曲线、
有经过矫正的光敏管。
高级的用绿品青三色滤光器加光敏管,(可做颜色检测)
也有三色集成的感光元件,
曾做过、修过照度计,闪光照度计,印刷用色温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里面,对光的测量难度较大,侧准难度更大。
用蓝硅光电池,需要滤色片,矫正光谱响应曲线、
有经过矫正 ...

膜拜大牛。没玩到光学仪器级别的,不敢提精度二字。。。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照度计现在应该很好做吧,光敏器件很多,只是没有仪器校准

网友:
确实,原理很简单,但是要校准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