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稳压直流电源(价位300元左右)

楼主(2019-05-28):
马上618, 准备入手一个稳压直流电源, 各位大神有推荐的牌子吗?

主要用途:鼓捣家里的电子产品, 搞个单片机啥的
价位:300元左右

30V,5A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A:
淘宝看看,挺多的

网友B:
买个艾德克斯吧。不会错的。用一辈子的东西你还差几百块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艾德克斯吧。不会错的。用一辈子的东西你还差几百块钱啊

查了一下, 好贵啊, 是我预算的5倍还要多,因为不是靠这个吃饭的, 打算先买个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看看,挺多的

有点挑花眼, 是不是这个价位的都一路货, 随便找个有点名头的大厂就行?

网友:
旧电源加调压板就行,那个明伟也很好

网友C:
这种的不错,数控编码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不错,数控编码器的,

我买了2台这个,还不错

网友:
老龙威,香港品牌
30v10A,线性大变压器,输出管是墨西哥产摩托罗拉金封管.铜散热片.

网友:
通信电源改一个。华为HD48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2台这个,还不错

这电源在同价位里面确实算不错的了,比安泰信这些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