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胸牌

楼主(2019-05-28):
厂家促销东西,拆开看看,可以改什么

网友:
电池够大  一个顶原来2个,就是不能改9v电池了。

网友A:
说明:用705透明胶把led和透光板整个胶在一起了,usb插头用704胶在一起密封接口,电动车转USB的充电器供电,只有钥匙拧通电后才亮
之前买的这种胸牌被我装到电动车的后面了  当尾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的这种胸牌被我装到电动车的后面了  当尾灯

这个不错,好主意

网友:
估计是stm32或者兼容芯片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的这种胸牌被我装到电动车的后面了  当尾灯

我也鲁了两个 吃灰中。弄电瓶车上不防水。

网友C:
这么久了,还有活动,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D:
不知道防水性怎么样!
后面来了一辆电动车比较近视!想着这是啥玩意儿!走进点看看!然后……然后…………

网友:
如果胸牌空间足够的话,不如在里面增加一个 无线充电模块在里面。这样的话充电不用插数据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防水性怎么样!
后面来了一辆电动车比较近视!想着这是啥玩意儿!走进点看看!然后……然后………… ...

防水性已经考虑了,用胶全部密封了,近视又想看看的话确实比较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鲁了两个 吃灰中。弄电瓶车上不防水。

防水性以及考虑了,用704/705胶全部密封了

网友:
大胸牌,给谁用?

网友:
只看到牌了,胸在哪?在哪?????做人要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久了,还有活动,给个链接看看

没有链接发我短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