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BOSCH博世彩虹魔盒43件批头套装展示

楼主(2019-05-28):
参加博世公司活动,有幸获得一套43件套彩虹魔盒,本彩虹魔盒比较紧凑小巧,做工很好,S2材质
外观小巧可爱,外壳四周包胶,防滑耐摔

跟博世GO比较一下外观大小

43件套装,为了使用方便和美观,每个产品都用彩色环区分,实物比较漂亮,甚至不舍得使用的感觉,哈

蓝色环为十字,分别为PH1、2、2、3
绿色环为米子,分别为PZ1、2、2、3
黄色环为梅花,分别为T10、15、20、20、25、27、30、40

红色环为一字,分别为S3、4、5、6
白色环为内六角,分别为HEX3、4、5、6
橙色环为梅花带孔型,分别为Th10、15、20、20、25、27、30、40

7.5cm加长批头分别为,黄色T15、20、25;蓝色PH2;绿色PZ2;红色S5

左右分别为:磁吸式加长杆、自锁加长杆、六角套筒6/8/10

绿色环PZ米子批头

蓝色环PH十字批头

黄色环T梅花

橙色环Th梅花带孔型

加长杆,外面套了一个套印有logo,美观了不少,磁吸式结构

自锁式延长杆,下安白色部分可以取放批头,底部还带有磁石,夹住后批头没有丝毫晃动

六角套筒,比较浅一点,内部有强磁,可以吸住螺丝头部,上下钻尾螺丝非常方便

这个是整套批头说明(上面两张图片来自官方,其他均为本人实拍)

因为有色环可以快速选择想要的型号,并且有加长批头及快速锁定延长杆,平时安装挂钩、柜子、家庭装修、家电、维修电器设备也非常顺手。

最后来个摆拍!

入手感受:博世产品做工非常不错,整套工具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甚至不舍得使用,本套工具比较齐全,适合家庭装修,机电、家电维修用非常合适。建议博世下一版,增加7.5cm长度的十字ph00、ph0、ph1(3mm) 、ph2(4.5mm)四只批头,减少T型不带孔的,那样搞数码维修也够用了,或者干脆来个数码版。

分享完毕,谢谢!

网友:
努力回帖赚币中!

网友:
这款批头看起来不错,设计还算合理。

网友:
漂亮  舍得用吗

网友:
买了几套类似的批头,盒子产值不错,批头好多鸡肋,特别是梅花和四方,基本没什么用。一般我拿盒子换上自己的常用批,一套梅花带孔,一套内六角,两支十字两支一字,批头长度建议75-100为好。多谢分享

网友A:
这种电批是不是没有扭力调节?
我个人觉得还是充电钻好用,可以钻孔又可以拧螺丝,还带扭力调节

网友:
盒子漂亮,没用过博世的披头,不知道和其他品牌比较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批是不是没有扭力调节?
我个人觉得还是充电钻好用,可以钻孔又可以拧螺丝,还带扭力调节 ...

bosch go 是有扭矩自停的,只适合拧自攻木螺丝用。充电钻手头也有两把,但是用于拆卸家电,充电钻有点大了。另外拆数码要用别的比如德伟感应的好用。

网友B:
不错啊,中心带孔的披头很少见,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

网友:
博士的批头性能不行,价格高,

性能好的批头是米沃奇的,dewalt德伟,

性价比是ryobi良明的,
我一般买50mm长一板10个的冲击批头,都是最常用的, 这种盒子的不方便,

网友:
这东西看着还真是舍不得用

网友:
批头好多鸡肋,特别是梅花和四方,基本没什么用。但是这个工具很漂亮

网友:
漂亮!真想拥有一套。

网友C:
其实我想问下楼主用这套罗技的键鼠,觉得鼠标用起来卡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想问下楼主用这套罗技的键鼠,觉得鼠标用起来卡顿吗?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这个是键鼠套装的,我用的觉得很好用,不卡顿,比同价位什么博什么普好用的多,都是百元价位这个罗技用的最久,用了六七年依然好用。鼠标我拆开看了,做工不错,我发过帖子,里面是光栅波轮,不是编码轮。最近准备换个罗技全键盘的,这个键盘不带数字有时候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这个是键鼠套装的,我用的觉得很好用,不卡顿,比同价位什么博什么普好用的多,都是 ...

我也有这个套装,从买回来就感觉鼠标卡顿,那种感觉是信号不好掉线一样的,即使鼠标距离接收器不到1米也是这样。后来拆开看天线的电路,再找到射频芯片的手册,与手册上推荐的电路对比,最后发现天线前的电容、电感互换了位置,我试着再调换一下,结果发现流畅多了,卡顿问题算是解决了。其实还想就这个事情发个帖子的,当时也拍了些图片,不过因为懒到现在也没发成。所以你说的不卡顿,不知道是否后期改正了。而且这个鼠标我感觉对比一般有线5、60元的,按键偏硬,不是很喜欢。

网友D:
这材质有没有D1材质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材质有没有D1材质的耐用?

手头没有D1材质的批头,也不太好比较,不过现在大多数都是S2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中心带孔的披头很少见,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

是比较另类,一般都是梅花的。
我最不喜欢那种中间带个小圆柱凸起的梅花螺丝,感觉就是故意刁难人的,所以见一个把小圆柱翘掉一个,然后使用不带孔的普通梅花螺丝刀。记得第一次是在当年买松下随时CD时所配的电源适配器上遇到的,想拆开研究一下,螺丝孔很深,从外面看是梅花螺丝,但梅花螺丝刀却怎么也插不进去,仔细看原来中间还有个小柱,一气之下把小柱子翘断后才把螺丝卸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