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Whia 高壓批

楼主(2019-05-28):
已經買了一段時間,這種可以換批咀帶來不小方便.
總共有6枝批咀十字三2枝跟一字4枝都帶有磁性.

网友A:
这上面的品牌标示错了。

网友B:
这种手柄使用时手感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品牌标示错了。

謝謝提提醒,手殘打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柄使用时手感应该不错。

手感很好現在當普通批在用

网友C:
不是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动的???

這是手動的

网友D:
这个批头是特制的吧,不能用通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批头是特制的吧,不能用通用的那种

是特制的,6種批頭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