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icro USB接口改Type-C接口

楼主(2019-05-28):
定了一个vivo z5的手机,但是听说是micro USB接口,可以改成type-c接口吗?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技术好,啥啥都能改!

网友:
飞线大法好!不行加芯片!

网友:
可以改,意义不大。

网友A:
我对OV手机看不上的原因就是低配高价,充电线还不舍得用TYPE-C线。

网友:
我买了个红米NOTE7 PRO。还好是type c。

网友:
理论上可以改。虽然理论上简单,操作难度很大,建议不要改。高手又喜欢折腾,当我没说

网友:
完全没希望,最最关键的是无法固定,固定,固定

网友:
我本来也是看上Z5x5000电池,看到是LCD屏就无爱了,LCD屏比LED屏耗电。。说高价低配还真没错,三星A60虽然也是LCD屏,电池4000,至少是675和855一样架构,还有NFC,比Z5性价比高多,还type c

网友:
改type-c接口,建议改苹果接口,或者改AV接口方便连接老式的电视机

网友:
拆原机充电主板,重新复刻...

    需要技术,成本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OV手机看不上的原因就是低配高价,充电线还不舍得用TYPE-C线。

还有opop 和 华为田田吹国产芯片!同样低配高价,根本是不是国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