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raeftsman ic99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5-28):
滑轨修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44

等了快一个月终于是到货了
不说那么多了,拆!

正面
五金部分不吸磁铁,好评

背面
貌似都没什么变化(至于那个bc5100就....)

侧着看能看到滑轨有不少润滑脂,但是滑轨依然不顺畅.这似乎是老问题了

U5.0??5.0??????之前不是3.3嘛?一下子跳到5.0?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现在主板可以直接拿下来了

充电芯片A5268

液晶下面也有几个芯片
拆液晶的小伙伴注意了,装回去的时候导电胶和斑马条一定不能有灰尘,否则会显示不全

5v输出IP5306
充电器这么大这充电宝功能老实说是挺鸡肋的
似乎第一版的ic99这货老喜欢烧

24c02没记错的话是2k的eeprom

无字芯片,个人猜测是液晶的驱动
还有12M的晶振

th2 th3的空焊盘,之前是用来连接装在外壳上的热敏电阻的

4个轻触开关,比较硬

220电感,之前是150.看来是升级了
th8和th9是热敏电阻,和之前装在外壳上面的相比应该是之前的温度检测更精确一点

接口部分焊盘有大量松香,看来是手工焊接的

滑轨部分元件

pl2303 和pc连接的串口芯片.
可惜的是pc软件就只能看看曲线,并不能用来更改充电参数.没什么可玩性

牛屎来了
晶振已经焊在主板上,看不到频率

220U的电容

这边这个也是220U的,针脚还顺便当了风扇的插针

还是220的

前壳
用来固定弹簧的铜柱可拆,好处就是不像lii500那样直接把弹簧焊主板上导致拆装非常的麻烦
不知道为什么铜柱不直接焊在主板上,这样接触电阻更稳定一点(当然和直接焊线还是有区别的)

整个主板看来下来没有大功率电阻和mos管,不知道1A的放电电流是怎么承受的
风道设计上也有问题.散热孔全都在后壳,风扇出风口又在前壳,中间主板全给档了.大概也就只能在滑轨部分进风.但是滑轨因为要给负极弹片定位导致四周又是突起的,所以进风效率得打个问号

网友:
估计可能是一个电池放电,给另一个电池充电。这么贵的设备用的也是黑胶水绑定芯片,只不过更圆一些。

网友:
这个做工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买不起啊啊

网友A:
跟 BT-C3100 基本一样 充电还行 大电流放电基本要他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 BT-C3100 基本一样 充电还行 大电流放电基本要他命

这个本来就是bc3100的作者跑出来自己做的升级优化版,但是稳定性据说没3100的好(小作坊代工和大厂流水线的差距就在这里体现了)

网友:
料堆得真足啊

网友B:
感谢拆机分享,我的还在路上呢,那几个热敏电阻不知道是否还起到过温保护的作用,如果这也能省那就不好了,万一锂电过充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拆机分享,我的还在路上呢,那几个热敏电阻不知道是否还起到过温保护的作用,如果这也能省那就不好了, ...

温度保护还是有生效的
我测试的时候4个通道都用2a充电就不停的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度保护还是有生效的
我测试的时候4个通道都用2a充电就不停的保护............. ...

楼主说的这个是线路内部过温保护,我说的是电池过温保护

网友:
我的也到家了正在测试,感觉功能强大,稳定性希望能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是线路内部过温保护,我说的是电池过温保护

一样的,电池温度会从正极传导到主板
只是传导率的快慢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电池温度会从正极传导到主板
只是传导率的快慢而已

谢谢,这下明白了也就放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高级货,买不起

网友:
SOIC14那个应该不是液晶驱动,像某些额外逻辑控制MCU。液晶驱动应该是牛屎芯直驱的。

网友C: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我也买过IC99,,从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我也买过IC99,,从没用过..

转给我帮你测测

网友(2019-07-19):
ic99是不是比bc3100好用?我看着Lii500最便宜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2019-10-24):
想在加个风扇,电流0.2A左右并在原风扇上不知行吗?

网友:
在哪入的?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