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鸭即热水龙头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9-05-28):
小鸭即热式水龙头不加热故障:
故障现象:打开水龙头电源指示灯正常,说明主板供电已经进入,但一直无热水输出。
检查判定:开始以为水流检测的磁控管损坏,测试时发现并未损坏,且加热管也正常没有断路,感温的电阻电阻值偏差多大
维修结果:更换感温的电阻,电阻值恢复到50k后正常工作,温度最高60度开始保护无热水输出。本即热水龙头有2道过温保护,一道是60度的出水温度保护,另外一道是100度水温保护。总体来说这款即热式水龙头还不错。

网友A:
这玩意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能说简单,只能说简洁,里面的控制设计还是合理科学的,比如水流检测是密封了一个磁性轮子,一旦有水流动,轮子就转动,这样这个磁性的轮子就会触发磁控管(霍尔元件)电路才会有讯号才会发出加热检测的指令。过问之后还有2道保护,低温和高温的安全保护。

网友:
这个还算不错了,我修得比较多,这设计的还是不容易见到。

网友:
不错的维修,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