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A1150平台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05-28):
1、一片LGA1150平台主板,不上电,测所有供电点对地阻抗正常,无短路现象;
2、插上电源测量3VSB、5VSB电压正常。按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取出CMOS电池,Clear CMOS无效;
3、这种板不装CPU不会上电,CPU_SKTOCC_N检测CPU插入的信号必须为接地(图1);

4、装入CPU后二极管挡测试Q22的B极对地阻抗为0,Q22截止,Q22的C极有3.3V的高电平,说明这部分电路是OK的(图2);

5、测量L4电感的电压发现无1.05V电压(图3),正常情况下L4这个电压在待机状态下会一直存在,测试它的前提条件,U6的10脚无EN电压,PCH_SLP_A_N_R信号对地阻抗正常,Q46的B极无高电平(图4);

6、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测量--RSMRST,测U14的10脚RSMRST无高电平(图5),测该脚对地阻抗是正常的,相关的零件没有掉件和短路;

7、分析U14工作顺序,U14为6路反向器,此时测量U14 14脚有3.3V工作电压,而13脚3V3_SB_RC无高电平;
8、查看3V3_SB_RC来源,5V_DUAL电压经R166、R167分压后使三极管Q25导通,后级三极管Q24截止产生3V3_SB_RC(图6);

9、此时,测量Q25 B极无高电平,R166前端有5V电压,断电后测将R166、R167取下测阻值均正常,不是电阻的问题。这里只有一个C153的电容,把C153取下后通电,Q24 C极有正常的3.3V高电平3V3_SB_RC;
10、万用表200K电阻挡位测量取下的C153发现电容已漏电(图7),更换同样规格的电容装上CPU、内存条后通电开机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A:
修理思路清晰,高手啊

网友B:
厉害,佩服你们这种通过分析电路就能把问题搞明白的

网友:
最近修东西也是喜欢先跑跑线路,结果水平不行,还看不明白

网友:
不停地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思路清晰,高手啊

谢谢朋友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佩服你们这种通过分析电路就能把问题搞明白的

嘿嘿,一般般了

网友C:
请问把万用表调到200k当量电容  怎么就发现漏电了? 我用电容档直接测量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把万用表调到200k当量电容  怎么就发现漏电了? 我用电容档直接测量可以吗? ...

电容漏电相当于一个有阻值的电阻,正常的贴片电容在电阻挡位是量不出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把万用表调到200k当量电容  怎么就发现漏电了? 我用电容档直接测量可以吗? ...

个人理解,电容在正常情况下除了在充电过程中显示有阻值,充满后应该是阻值无穷大的,所以可以用电阻档来测,只要发现有阻值,就是有漏电,这么小的贴片电容,用电容档测不太好测,因为电容档是测电容容量,对于特别小的其容量不一定能测出来

网友:
特尖表笔好评

网友D:
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E:
先顶后看  我的一个笔记本两位论坛大神帮助我修理了好久了,投资过千了,现在处于困境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7

网友F:
楼主迅维毕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迅维毕业的吗?

没有去过迅维,自己看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这是厂里放在服务器上的图纸 ,复制不过来,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顶后看  我的一个笔记本两位论坛大神帮助我修理了好久了,投资过千了,现在处于困境中。https://www.mydi ...

远程协助修笔电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协助修笔电有点困难

细滴 细滴 理解滴

网友:
这个分析详细啊,只是图纸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