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叶风扇怎么样?

楼主(2019-05-28):
有用过无叶风扇的吗?这种方式好不好?看了一下,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的都有,听说噪音大,不知到底怎么样?谢谢!

网友:
不怎么样,噪音大。戴森的不知道

网友:
便宜的肯定不行。无叶扇只是把扇叶做到了底座里。由于扇叶直径变小,于是想要获得相同的风量就要增加转速。转速一高想要噪音不增,就得把扇叶的动平衡做的非常好。但是便宜货谁特么去给扇叶做动平衡去啊。所以转起来就跟跳蛋一样。谁买谁后悔。

网友A:
噪音与转速成正比,所以想静音,又要风量大,就要大叶片,低转速。

网友:
现在论坛卖29的无叶风扇谁买了啊   没拆机图不敢上手了。

网友(2019-06-29):
基本上噪音很大,呼呼的,用的时间长了更大。

网友:
想选择无叶风扇,就直接戴森吧,除了贵没毛病

网友:
想想鼓风机就知道噪音多大了

网友:
原本无叶风扇的设计是很特别的,但在中国js们的普遍做法就是在一出风口下面装一鼓风机,所以国产无叶基本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脱裤子放屁的发明

网友:
无叶风扇,实际还是有叶扇的,只是做小了放在里面,所以然并卵。

网友B(2019-08-01):
引用 网友A:
噪音与转速成正比,所以想静音,又要风量大,就要大叶片,低转速。

叶片数量 5 和7 哪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片数量 5 和7 哪种好呢

看外观,根据个人喜好。叶片数量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