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昭阳真不行……

楼主(2019-05-28):
早几年,公司买入3台联想昭阳K4550A,我分得一台。自从到手后就不定期死机,刚开始1个月一次或2次左右。同事用的那两台也差不多。检测都没有问题。重装系统也没有用。Windows7、Windows10都试过,问题依旧。

今年公司淘汰了,带回家自己偶尔用用,重装了windows10,所有驱动用最新的,上了固态硬盘。但问题越发严重了,用3次有一个死机。然后Windows10都不能启动了,提示Windows故障,不能启动。Windows修复都不行,只能重装系统,真是无语!!昨晚居然键盘也有部分不能使用了,真差!!是我用过的最差电脑!
各位大师,有修复的意见或建议吗?

网友:
邵阳,史称"宝庆"。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南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楼主:
昭阳!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不过邵阳以前也有昭阳、昭陵的称呼。更多的还是“宝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50包邮那只能解决键盘问题

网友A:
联想买过一次460,以后坚决不碰。

网友:
你这么说就不对。   搞的lx什么时候行过似的。。

网友:
我10年前买的X200还行,目前还在服役。

网友B:
感觉联想的电脑应该也看运气,我买的Y450,曾经的小Y,现在还在服役,硬件没问题就是平台太老...

网友:
昭阳是联想最烂的系列,当年这机子都是火炉,问题也多,倒是IdeaPad性价比高,问题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买过一次460,以后坚决不碰。

说到G460,我同学11年买了台,后面加了根2G内存换64位win7一直没问题,后面硬盘有坏道了我给他在狗东买了个500G希捷,换上去用U盘安装系统顺利,等重启了屏幕显示NTLDR丢失,还以为是系统有问题,换别的版本系统都一个鸟样,新硬盘插到我电脑却能正常启动,换回去还是老样子,最后怀疑联想bios有限制,但是上网查别人的G460换硬盘却没毛病,等换回老硬盘ghost个精简win7立马就启动进去了,我都差点崩溃了,最后我想到内存问题,拔下后面加的2G内存放新硬盘进去开机,竟然顺利地进入系统继续后面的安装,装完重启正常,然后关机插上2G内存再开机,竟然也顺利进入系统,他妹的这种事情简直匪夷所思。

网友:
联想K46A,2010年单位给配的,刚刚拿到手硬盘就有坏道,免费给换了一个,屏幕苍白,看着费眼,散热也不好,2013年就不怎么用了,前年升级了一下,换成了4G内存,上了固态,发现机器只能识别3g,全部识别需要刷一个修改版的bios,固态也只能跑sata1.0!实在不想折腾了,凑合当应急机用了。

楼主:
没有办法,公司用选择不多。反正自昭阳K4550A后,我就建议公司再也不要用昭阳。
后面的机子虽然还是联想,但已经都是ThinkPad。问题少多了。

楼主:
之前还有一台ThinkPad的机子,从04年用到12年,从未蓝屏。那时候的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联想的电脑应该也看运气,我买的Y450,曾经的小Y,现在还在服役,硬件没问题就是平台太老... ...

联想又分系列。之前用过一台联想,型号忘记了。虽然发热严重,但不至于经常死机。
昭阳是绝对不敢用了。你想3台都一样,应该就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联想的电脑应该也看运气,我买的Y450,曾经的小Y,现在还在服役,硬件没问题就是平台太老... ...

Y450换个P8800 CPU,加内存,换固态,还行

网友:
不是吧,我记得我最早一套联想笔记本是04年的F13,这台是3年后被偷了,跟着08年没来昭阳E41用到14年太卡了才放弃的。当年F13的散热个人感觉牛啊,整机不热的感觉。至于E41是热这个是的确的。

网友:
我愿出51:shutup:

网友:
多分析吧,看电压稳定不
换硬件看看
主要是想找到问题点
不想找,
买个新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