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新大洲金鹰8电动车LED仪表

楼主(2019-05-28):
买了辆2手的电动车,到手的时候一切正常,就是LED仪表亮度不够。LED仪表在太阳底下基本看不清楚,树荫下可以看清,晚上很亮。当时以为是太阳直射造成阅读困难,所以想着做个遮光罩来改善一下。车子开了一个月,前两天充完电后发现仪表不显示,黑屏了。仔细一看,仪表是亮的,但是亮度很低,而且在快速频闪。这辆车是铅酸电池84伏32A,充满电92伏。拆开仪表看看吧。

天津驭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YXT代表一线通,这个车子没有此功能,左边相对应的焊盘都是空的。
换了一个10V100nf的小电容,问题依旧。

测了一下几个电阻的阻值:
R12标称15欧姆,实测51K,
R8和R9标称18K欧姆,实测8.8K
结果差距很大,是这几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A:
电阻不能在线测量,在线测量是不准的。

网友:
R12是坏的吧?都变成51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能在线测量,在线测量是不准的。

我知道电容不能在线测量,电阻也不可以吗?

网友:
在线测电阻,阻值只会小于等于电阻本身的阻值,如果有大于(偏大很多)电阻本身的情况,那就是电阻坏了,先把R12拆下量一下看看

网友:
在图上看好像R8 R9是并联的阻值应该是18K的一半,看部台清楚,最好是拆下来测测

网友(2022-01-23):
最终解决了吗?盲换法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