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谈T12烙铁感应电问题

楼主(2019-05-28):
改装,应用T12已经数年了,在此讨论过,由于改版,一切都归零不见了。现将一点体会说说功参考。
为了试验对电路做了多次改装,烧毁多个MOS管。最后完成就再没烧过。
T12烙铁头感应电,主要有两部分:由220电源感应而来,和由供电的脉冲由加热丝,电路电感的自感电势造成。
用开关电源(一般为拆机,符合电磁兼容,有Y电容),但实际没有接地线,这个Y电容,就会造成次级地线有1/2电源电压,当接地了就会消失,所以,应该确保良好接大地。
但这样也不能完全消除烙铁头的感应电,低压供电的脉冲感应扔可造成几十伏的感应脉冲电(试电笔测不出),
低压供电电压越高,下降沿约短,体现越严重。
实际使用,仅一种感应电不一定烧毁原件,当感应的50周交流电电压峰值,叠加感应脉冲,就有可能烧毁元件。
这个不确定。
当烙铁头,系统地,都可靠接大地,这个感应基本消除。
所以要用最少三线制烙铁头(我用五线),其中一根接地。
在不能接地,两线烙铁头,我采用拆掉Y电容,和加装关断延时电路(减缓关断脉冲斜率),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不能采用控制管减缓斜率,那样会发热的。尤其采用较高直流供电电压时。
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网友:
我的T12全部改成锂电池充电版的了

网友:
新站老站不能合二为一是这个论坛的悲哀,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小众群体来说,缺少凝聚力

网友:
研究的比较透彻,我们只会220伏的,接地或者断电焊接。

网友:
最近才购入的数显T12,供电采用的笔记本电源(没拆直接给T12加了个供电母座),接地是采用的从墙插地线直接引入(墙插地线确保有效)

网友:
说的对,T12用的24V开关电源,是用交流220V供给开关电源的,如果24V的接地不良,感应电会在T12烙铁头上出现,可能会损坏元器件的,说白了就是电压高击穿现象,所以在24V开关电源上做好接地,消除感应电,还是必须的;有效地做法是把烙铁头连接部分想办法接到大地上,那样烙铁头上就没有感应电了。

网友:
我硬改路由器就是吃这个亏

网友:
我的用的是水果的电源,它供电本身就是三芯的带接大地的。烙铁头的外壳也接通大地。还没坏过原件

网友A:
电源适配器的高压端(~220V端)一般都是带地线的三线插头。能不能在开关电源适配器内,将低压(DC24V端)输出的负极接到地线上,这样相当于T12接上地线了。

如果很忌讳感应电,个人感觉可以这样处理吧。

网友:
确实该接地消除

网友:
头子接地还是放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的高压端(~220V端)一般都是带地线的三线插头。能不能在开关电源适配器内,将低压(24VDC端)输 ...

在烙铁头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可以避免由Y电容产生的感应电,但不能消除由反峰引起的脉冲,实测有几十伏

网友:
不接地线时,焊LED会亮,接上地线就好了

网友B:
把烙铁头接到电源端的地线上可以吗?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烙铁头接到电源端的地线上可以吗?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

准确描述,要把烙铁头,可靠地接大地,就是电源插座处的地线。,并且要求一定是接大地的、
一般选择,烙铁头地线-----开关电源地线-----大地。
若果仅接电源的参考地,而不接大地,可能起到相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烙铁头接到电源端的地线上可以吗?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

是很危险的,单相两线制的接线只分相线和零线,我国的单相电器是不分相线和零线,两线的电烙铁插反了外壳就会带电!!!很危险!!!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两线的,用三线插头连接,多出的地线做端子,烙铁端外壳用鳄鱼夹连接,系统有大地接地,系统无大地接被焊接物

网友(2022-05-14):
具有Y电容的电路,在没有地线的情况下就是灾难性的,悬浮电位110V,电人、烧管子是肯定的。但是也不是用了三头插座就安全了,很多插座里就没接地线,还有的是假地线。即使地线是真的,还有可能与大地连接不良。所以给敏感设备单独做接地是最有效、最可靠的。

网友:
  我们自建房没有地线,很多东西有点带电

网友:
以前看过某产品安全广告,其思路是设备、人共于一个电位上,不管设备对地电位多大,于人而言没有电位差,人就是安全的。如果烙铁和工作台面共电位,或许可以解决敏感器件损坏问题,但可能有人身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