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万利达功能手机的充电器

楼主(2019-05-28):
翻杂物翻出一只老功能机的充电器,万利达品牌(没用过这个品牌的手机呀,哪来的就不知道了),拆开看看。
充电器,带线。

万利达V818充电器,输出电压 5.2V,电流500mA,功能机的标配,这个是2005年的。

插脚还真不是铁的,应该是铜的。

只有一只螺丝,拆开。盖子。

板子。

背面。

输入高压滤波电容,两只4.7UF/400V。

还有滤波电感,π型滤波器。

431,还有一只三极管。

主要元件标示。高压是π型滤波器,低压端也是π型滤波器,保险管、NTC电阻、光耦都有,跟知名品牌的充电器相比,少共模电感(也许国人太实际了,感觉这个东西没啥大用,多数都给取消了)。

最后看一下TNY264P的基本参数和典型应用,电源IC是TNY系列的,有264、266、267、268。主要是功率不同。

典型应用电路图。仅供参考,与本充电器有差别(431与稳压管的差别)

当年功能机由于电池容量都不是太大,充电电流一般500mA就够用,这种充电器属于功能机的标配。根据拆机经验:国产品牌机的充电器基本是这种电路,国外品牌的充电器也差不多(有的有共模电感),特别好的要比这个复杂些,而山寨的基本上是两管的RCC开关电源,该省的都省了。这个可以做个小电源或给插卡音箱充电用。
谢谢围观!

网友:
那是个山花盛开的年代
等牙膏ing

网友:
这IC的电路就一个绕组比较少见

网友:
比较山寨的,价格低的东西

网友:
431在这里应该也是充当稳压管来用,光耦靠三极管来推,恒压恒流,但是性能和精度很差~

网友:
电感接下边、Y电容接上边,很少见

网友:
老款手机原配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算不错了,起码还有芯片

网友:
好多年没提起这个品牌了。。。还活着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充电器还是可以的,半山腰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