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海康的小摄像头,型号找不见了

楼主(2019-05-28):
坏掉,不联网不知道是啥情况

纯塑料结构

经典配置,12+rj45

主控跟网卡有个散热片

电路板全帽

主控海康的mark,不知道哪家代工的

网卡居然是83848,经典phy

若干路电源

一体化镜头,价格便宜

ircut

拆开,里面是一个电磁铁加永磁体,双稳态,比较节能

玻璃片掉了,很难安装

cmos好小,跟旁边f一笔,可以忽略

镜头

会不会是固件丢了,出现好几个这样的了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板子上面的焊盘阵列是干嘛的呢?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面的焊盘阵列是干嘛的呢?
等牙膏ing

那是测试点吧

网友:
海康的应该不容易丢固件吧~

网友B:
找个好的摄像头读写一个固件上去试试嘛,

网友:
图片清晰 好评

网友:
太精密,不容易修啊

网友:
感光片最多3分之1英寸,不可能像黑卡的一英寸。

网友:
这个应该是简易型的监控头

网友:
cmos果真是小的可怜。。。

网友:
见过有shi以来最小的cmos

网友:
你直连电脑看看网络那部分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连网估计是开了静态DHCP。要用专用的扫描软件就能扫出来。一插电过一会如果听到红外滤镜啪啪切换两下,就表示固件正常

网友:
这玩意我就会拆  不懂结构哈哈   而且苦逼拆的还是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好的摄像头读写一个固件上去试试嘛,

准备拆个好的,备份个固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