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对比两个公司不同的16A5孔面板

楼主(2019-05-28):
正面,看上去长得都差不多。都有安全门,一个黑色的,一个白色的。

背面差别就明显了,模块化设计对比一体成型。

个人偏向模块化,虽然接线时会麻烦一点。

内部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借坛友的说明问题。

一个采用磷青铜镀镍防锈工艺(借)。

另一个采用加厚黄铜材料(借)。

相同功能的产品,两家公司对比,使用环境大相径庭。

网友:
公牛和正泰,应该差不多

网友:
公牛的模块化的要好点,正泰铁壳的就要差点,
一般这类插座开关,好的都是全塑料的,中低档的都是用铁壳的。
按照牌子来说,公牛的要好点,正泰的牌子,虽然牌子比公牛响,但是都是贴牌的,质量一般。

网友:
公牛的还是要好一些!

网友:
品牌不重要,只要使用中不发热就行,我购过2元包邮的,当备件用,(空调才1300W,16A的插头)

网友:
公牛可能稍微好一点,不过如果是我买面板这2个牌子都不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