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老平台延寿良药 美商博帝发布P200/Burst系列SATA固态硬盘

楼主(2019-05-28):
在这个读写速度早已上千 PCIe 固态硬盘满天飞的时代里,还在坚持照顾老平台用户情绪的美商博帝在本届台北电脑展期间,推出 P200/Burst 系列 SATA 固态硬盘。

两款硬盘均为 2.5 英寸外形,采用 SATA 6 Gbps接口,其中 Burst 的最高容量 960 GB,配备外置 DRAM 缓存和 Phison S11 主控,连续读写速率 560 & 540 MB/s 达到接口带宽极限,而耐用性则在 Over Provisioning(超额配置)技术助力下达到 835 TBW 的优异表现。

P200 则是个容易让 JS 钻空子做手脚的产品系列,因为不同容量对应的主控方案是不一样的,256GB、512GB、1TB 三个型号采用慧荣 SM2258XT 无缓存主控,2TB 型号则使用的是 Maxiotech MAS0902A,性能都是相同的,最高读写 530 & 460 MB/s,以及最高 1PBW 的耐久性

网友:
内置式 SSD 之外,博帝还在同一时间展示了 Trinity、Blaze 和 Fang 三款随身碟新品。

Trinity 是一款设计独特的三合一多功能产品,自带 USB A、micro type-B 和最新的 C 型端口,无论哪各接口都支持 USB 3.1 gen 1(5 Gbps)标准,可提供高达 200MB/s 的顺序传输速率,并支持 USB 2.0 以及 OTG 功能,这款产品有 32 GB、64 GB、128 GB 三种容量可选,读写功耗都低于50 mA,用在手机上不会给其电池造成过多负担。

博帝 Blaze 和 Fang 分别采用伸缩式与固定式 USB 插头,外观结构不同外,内部功能都完全一样,容量介于 128GB ~ 1TB之间,在配备 USB 3.1 gen 1 type-A 的设备上可实现 400MB/s 的最高顺序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