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坛友处用M币兑换的绕线器,正常能用就不拆了

楼主(2019-05-28):
坛友处用M币兑换的绕线器,正常能用就不拆了

网友:
加装一计数器才实用。

网友:
这玩意儿别到腰里上街不会有麻烦吧?

网友:
价格计数器吧找个老电表计数器改改

网友A: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节能灯里边,驱动板和灯管出来的的线就是用这玩意绕的,驱动板上一般是四个排针,
楼上那几位全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里边,驱动板和灯管出来的的线就是用这玩意绕的,驱动板上一般是四个排针,
楼上那几位全理解错了
...

老猪,偶还是没搞懂,是那磁环的么?

网友:
绕弹簧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猪,偶还是没搞懂,是那磁环的么?

不是磁环,我去找个照片,你一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磁环,我去找个照片,你一看就懂了

原来是绕这个的,一般没啥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磁环,我去找个照片,你一看就懂了

嗯,经坛友这么一提示,再看包装盒上的示意图就明白了,此绕线器非彼绕线器啊。一般理解中,绕线器是制作变压器、电感时绕线圈用的。

网友:
加装一计数器才实用。我建议加个计步器上去改装

网友:
朋友能再发帖演示一下使用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