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这是轮船发动机吗 谁懂来给科普科普 火花塞这么大是这发动机的吗

楼主(2019-05-28):
大家的评论基本一致 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根据评论区来看  两张图无关 图一是船用发动机 压燃式 不需火花塞 图二不是ps就是模型

网友:
标记下,有没有行业专家给解答,对火花塞存有同样的疑问,甚至怀疑是PS的

网友:
柴油机,用啥火花塞,,,

网友:
一般船用的多是柴油机或者重油机,火花塞是汽油机用的吧?

网友:
一看就像P出来的,楼主搞笑吧

网友A:
这两张图片都是PS过的。第一图吊装的动力机被缩小了,实际上大船的动力机都是三四层楼的高度。第二图火花塞被放大了,而且就算有这么大的火花塞,也不会这样草率的放在那里。船用主机几乎都是二冲程机,是没有火花塞这个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张图片都是PS过的。第一图吊装的动力机被缩小了,实际上大船的动力机都是三四层楼的高度。第二图火花塞 ...

有理有据 分析的很好 图片是一个卖火花塞的发的朋友圈 可能为了娱乐吧

网友B:
用于广告的模型。

网友:
船用柴油机大的有四层楼那么高,柴油机无火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广告的模型。

这么一说也是靠谱诶

网友:
就那摆放姿态也就轻如纸壳的模型能真实做到。

网友:
发动机是船机,火花塞是假的

网友:
火花塞只有汽油机有 大机器都是柴油机

网友:
船用多为柴油或者重油,压燃的,不用火花塞吧

网友:
汽油机缸径是有限制的。燃烧方式决定了火焰传播距离不能太长。120mm的缸径已经很大了,只能低速运转。现在很少有汽油机采用大缸径的。火花塞也就常规的那么大。只有柴油机才能做成大型的。大功率汽油机只能通过增加气缸实现,增大缸径不可以。

网友:
这么大的火花塞太假了,大型的东西基本排除了汽油

网友C:
见到过柴油机上带火花塞的,并且用磁电机点火,应该是在机器启动时先由汽油在汽缸中做功,等启动完了柴油接手运转。
见过1万多吨的小船的柴油机,气缸直径1米多,两三个人进到里面作业,据说大船机是直接烧原油的,转速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到过柴油机上带火花塞的,并且用磁电机点火,应该是在机器启动时先由汽油在汽缸中做功,等启动完了柴油接 ...

好想见识下啊 这么大 油耗按吨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到过柴油机上带火花塞的,并且用磁电机点火,应该是在机器启动时先由汽油在汽缸中做功,等启动完了柴油接 ...

柴油机带火花塞,你说的是以前那种拖拉机吗?那个用的是汽油启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柴油机带火花塞,你说的是以前那种拖拉机吗?那个用的是汽油启动机。

记得是一种60的轮式拖拉机它的柴油机上装有火花塞和汽油化油器等,启动时给汽油,运转后转柴油,还有一种时100的链轨式拖拉机,柴油机上附有一个小汽油机,先摇动汽油机,嘎嘎嘎的转一会柴油机才突突的发动了,所以它们都有用到火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