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救 2246xt 刷1153e固件以后不识别

楼主(2019-05-28):
     我有两个2246xt的u盘板子,一个焊了东芝的固件开卡成功,一个没有颗粒  用软件升级1153e固件 第一个pass   第二个和第三个都失败。现在插上电脑,灯亮2秒钟就灭了,然后系统不识别了。请问大家现在怎么救砖?       现在固件工具不识别了,也没法重新刷。

网友:
插win7,换USB口,试试

楼主:
都湿了  换电脑了都不识别 ,不知道把固件存储的原件给拆下来不知道能不能识别

网友A:
用夹子夹ROM烧录(部分情况需要U盘通电),或者拆下来烧录

如果烧录后也不行,说明问题不在于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夹子夹ROM烧录(部分情况需要U盘通电),或者拆下来烧录

如果烧录后也不行,说明问题不在于固件 ...

bga的怎么夹?

网友:
怪了,我来来回回刷了不计其数次了

网友A:
你的U盘主控板不带8脚的EEPRO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U盘主控板不带8脚的EEPROM吗?

网友:
我看不清楚板子,太模糊了

不知道靠近USB接口那个芯片是不是,看样子应该是类似于WSON封装的SPI FLASH。这个就是固件来的

如果有外接ROM,即使刷坏了,也是有办法刷回来的

办法无非就是:
1、短接特定针脚让主控进入ROM模式,我查了下Datasheet ASM1053是GPIO6(Pin37),因为1053和1153是代换的,所以理论上是可行的(这个应该是拉高拉低来让主控决定使用扩展SPI或内置出厂ROM)

2、拆下来,飞线接编程器(针脚规范肯定是100%通用的)或者专门的夹具(这种WSON 8拆焊基本没有任何难度,不过USB接口你要粘黄金胶布,避免温度、时间控制不好,会把塑料给弄坏了)

因为我没玩过这个转接卡,不确定短接哪个针脚才能短接识别,你可以找找相关资料试试。如果是我,我直接拆芯片

网友:
图片压缩了一下

楼主:
是的  就是这个板子   usb口附近的那个8脚芯片  我没有烧录器    我能做的第一个短接 重置重新刷  第二个就是直接换芯片 我看淘宝上1.5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这个板子   usb口附近的那个8脚芯片  我没有烧录器    我能做的第一个短接 重置重新刷  第二个就 ...

直接换芯片没用,需要让人家代烧录才行

你可以提供那个程序给别人代烧

网友B:
我有一片刷固件3个全红,但电脑可以识别,显示内置固件。后来吹了几次就好了,可以正常刷固件了。拆掉那个外置芯片应该也可以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刷固件3个全红,但电脑可以识别,显示内置固件。后来吹了几次就好了,可以正常刷固件了。拆掉那个 ...

拆掉可以,但是4K性能会下降(看论坛网友说的,我实际没测试过)

而且有芯片,可以随时刷各种固件,毕竟DIY不就是为了瞎折腾么
PS:默认不带芯片刷固件的话,可能无法工作在UASP模式下,所以》。。。

网友:
受到楼主影响,我也贴了一个2246EN主控,NW435双贴一共64GB。性能还可以,写入负载5V,0.52A左右,读取5.05V,0.35A左右

不过,这颗粒要是直接贴SSD主控板,那4K性能很厉害。可惜了USB总线就是天生不行

这个是老机器USB 3.1 Gen 1的测试截图

同时也对比了2246XT搭配这个颗粒,发觉基本没有太大差异,完全能够满足正常使用。所以感觉追求成本的话上2246XT就可以了

楼主:
又买了几个2246xt的板子 因为答应了别人给他做一个   昨天用了一个测试 读写可以达到400m   不记得刷的是哪个固件,刷别的固件都是读380  写180,测试的时候又刷死了一个 不识别了

楼主:
我又买了两个2246xt的板子,有一个贴上测试速度读写400+,刷了别的固件以后就是读350+ 写180左右,我测试固件的时候又刷死了一个   不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买了两个2246xt的板子,有一个贴上测试速度读写400+,刷了别的固件以后就是读350+ 写180左右,我测试固 ...

你刷固件的方法可能存在问题

或者你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2019-09-17):
lz解决了吗?我SSD刷了固件也无法识别了,但插sata上开机 ,会显示未知设备,就是转接器没响应,换了个依旧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