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华为的老充电器

楼主(2019-05-28):
给闺女电话手表充电的充电器,突然没反应了,拆了看看吧。

楼主:
拆开了,大力钳不是吹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然后看到一把钳子,好!

网友:
然后看看一个壳子,不错~

楼主:
就拆到这吧,也没啥看头了,原先以为烧个电容电阻的自己可以修修,芯片坏了就只能扔了

网友:
忒暴力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拆到这吧,也没啥看头了,原先以为烧个电容电阻的自己可以修修,芯片坏了就只能扔了 ...

换芯片也不难啊,淘宝也不贵,就是运费不划算,我一般是买别的东西时顺带备几个常用的IC。

网友:
固态电容留下,其它的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也不难啊,淘宝也不贵,就是运费不划算,我一般是买别的东西时顺带备几个常用的IC。 ...

不值当了,这玩意家里好几个,不过都有点大,2A的电流,现在找个1A电流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