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抢先吃上10代扣肉 戴尔发布2019年中版XPS 13二合一变形本

楼主(2019-05-28):
在刚刚结束的媒体发布会上,英特尔正式发布了备受业内外关注的第十代 10nm 酷睿处理器,机会就在同一时间,战略合作伙伴之一的戴尔以最快速度推出了搭载新处理器的  XPS 13 2-in-1 (7390) 变形本,和前一版相比,戴尔首先把此前饱受批评的摄像头位置从屏幕底框重新移回到了“正常”的屏幕上框,其次就是将先前性能高不高低不低的无风扇 Y系列全部换成最新第 10 代Ice Lake 系列,使整体效能一下子翻了 2.5 倍,而代价就是“该死”的风扇又回来了。

规格方面 XPS 13 2-in-1 (7390) 搭载 13.4 英寸、16:10 面板(有全高清和4K两种分辨率可选),比旧型号大7%,随之而来的就是机身也跟着一块变大,为了充分利用这多出来的空间,戴尔为其配备了更大的键盘和触控板。重新设计的键盘,借用了去年 XPS 15 二合一 机型上的磁悬浮架构,同时机身金属材料用料更多、原本突兀的指纹传感器与键盘融为一体。

升级后的 XPS 15 高配现增加 OLED 显示屏选项(顶配 4K),其它地方变化不大(摄像头位置也挪回屏幕上方),处理器还是 9 代酷睿全家桶,显卡和内存选项则分别追加 GTX 1650 和 64GB RAM

两款新本本的价格还未出炉,参考普通版和 OLED 版 XPS 15 999.99、1899.99 美元的最低价格以及升级改动的地方并不多,估计不会涨价太多。

网友:
主打商务的 XPS 系列之外,戴尔还跟进了对 Alienware 系列游戏本的升级工作,新的 2019 年中版 m15、m17 现代极简外观都明显向家族老大 Area-51m 靠拢,不过也只是长得像而已,后者身上大受玩家赞赏的模块化组件设计没有被移植过来,充其量只能算是 Area-51m 的精简版。

配置方面,主要升级 6+8 相 VRM 数字供电(对应 CPU 和显卡)、最高 i9-9980HK & i9-9980HK、GeForce RTX 2080 Max-Q(带 HDMI 2.0b 和mDP 输出)、16GB DDR4 2666MHz 内存、4TB RAID0 (2x 2TB PCIe M.2 SSD) 存储、15.6 寸 FHD 240Hz 或 4K OLED 60 Hz Tobii 眼球追踪 & 17.3 英寸 FHD 60Hz 或 144Hz Eyesafe 护眼或 Tobii 眼动追踪显示屏、76 WHr 电池、1G 或 2.5G 千兆网卡、高灵敏键盘(1.7毫米键程、N键翻转、全键自定义 RGB 背光)以及蜂窝状外壳装饰图案,抛弃沿用多年厚重太空船外观之后的 m15、m17 有月影黑、皓月白两色提供,建议售价 1499.99 美元起。

外观更加内敛的戴尔G3 15配置也有所升级,低配 i5-9300HQ + GTX 1050、高配 i7-9750HQ + GTX 1660 Ti + 16GB DDR4 2666MHz 内存 + 1TB PCIe M.2 SSD / 32GB 傲腾内存 + 15.6 寸 144Hz 显示屏,建议售价 799.99 美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