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买了个2块SSD主控:慧荣SM2258XT

楼主(2019-05-28):
主控:慧荣SM2258XT 一块显示温度35,一块显示温度45。卖家忘记将温度开起来了?
这玩意怎么开啊。会不会丢我现在的数据?

网友A:
不影响的,一般温度不会太高的。这个开卡软件有一个偏移值,可以修改的

完全不要关心温度,正常板子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的,一般温度不会太高的。这个开卡软件有一个偏移值,可以修改的

完全不要关心温度,正常板子都不会 ...

我就是想知道正常的温度是多少,我买第二块时有让厂家开了温度。结果收到货一直显示45。我估计是不是厂家又没开温度。能自己搞出来吗?

网友:
不放心自己拆开贴个散热贴就好了

网友B:
不开温度是因为大负荷时会显示很高的温度,若此时有什么温度监测软件就会温度报警,厂家为了少一事,基本都是设定的固定温度。开启温度监测目前我知道的就是重新开卡,这个操作会丢失全部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温度是因为大负荷时会显示很高的温度,若此时有什么温度监测软件就会温度报警,厂家为了少一事,基本都 ...

我就是怕温度高了。寿命变短了。

网友:
温度高了会爆炸的,小心了!!!

网友:
这个温度没问题,不过温度过高肯定影响寿命~

网友:
正常的2258xt在读写的时候是烫手的,跑rdt可以到60度,空载45度也是非常正常的,上导热贴和金属壳子会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怕温度高了。寿命变短了。

重新开屏蔽它就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开屏蔽它就不高了?

因为我不知道 温度所以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做散热,明白了吗,如果开了温度。我发现温度高。我就做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不知道 温度所以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做散热,明白了吗,如果开了温度。我发现温度高。我就做散热 ...

温度是否高,用红外成像仪来探测

一般都没事的(SATA主控)

网友(2025-03-03):
七彩虹SL500  温度68   开卡后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