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直搞不明白这台学生电脑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28):
本身可能有些固化在主板上?像CMOS密码开始折腾了好久(记得我发过帖子,不爱找了),后来找到当时负责机房的老师才知道,可以每次开机使用密码,但可以设成不使用密码(CMOS密码。不是windows密码),但密码不能修改(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他给我改成开机不用密码了)。
我搬到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原来就有的,想利用起来才做的这一切。
后来发现问题多多,但管理员最终给我处理的能用了,可最后还有些问题困扰着我
1、当时设置路由器,一直解决不了,也以为是路由器有问题,也怀疑网线太慢,最终拿了一台上网本(也是抵挡的了不得)解决了,能进路由器、但不能保存。不明原因。
2、163邮箱、126邮箱无论如何进不去,不管用什么浏览器,但新浪、QQ等可以,其实在别的电脑也发现163不好进,不知为什么。
进网站、点登录

进网站、点登录

点免费邮箱

结果点什么也不动了

下边两个是地址栏www.126.com或者www.163.com.图可能有点乱

楼主:
看看这个电脑的配置,为什么比我的p3的还慢。到底有什么问题

网友:
bios里两个密码,
一个开机密码,一个管理员密码,
按说得知道管理员密码才能设置开机密码和开机是否需要密码呀?

至于网页,
你怕是连flash插件都没装吧!

网友:
这机子现在用的话,估计要装精简版的XP才能流畅。

在当时的话,用着没问题。

现在一个网页吃资源跟上以前的一个大型游戏。

网友:
这电脑放现在性能还不如一台手机,没啥可折腾的

网友:
用xp没问题啊

网友:
清华同方的品牌机,性能还是可以的,装个WIN7 32位也还够用的。除了945的显卡弱点,E3200的性能跑WIN7足够用

网友:
没什么问题,他就是太老了跑不动了,这个配置放十年前也一般,赛扬赛扬,和羊比赛赢了又如何

楼主:
电脑慢我知道,但这两个问题一定存在,因为系统有问题,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装不成功,管理员一开始给装系统也是办不了,后来他在同样的一台上把系统装上,硬盘拆过来能用、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用这个电脑直接装系统不行。
163邮箱上不去,插件问题也许有,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有些插件确实是不允许安装的(忘记原因了,要不我说特别奇怪)。另外,163邮箱可能就是有些问题,大家可能都用新电脑、比较快的、安装的比较全,觉不出来,我用过好多别人淘汰的电脑,发现过好多次,新浪、QQ能进的163不能进,一直觉得163奇怪。
如果仅仅是因为速度,我的那台上网本(忘记cpu型号了、就是那种非主流的、明天用cpuz检测)1G内存的很正常,刚刚拆的p3的那台年后还用过也挺好(但在单位还是不应该用自己的、所以换了这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0771&extra=
p4的刚刚全拆完了,之前虽然慢,但慢慢的还是能进163,也没问题。这个是真的古怪到家了。

网友:
很明显flash插件没装。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明天把自己的破本子先让孩子们用着。
刚刚找了论坛老版,发现有过咨询密码的问题,当时不知道,最后当时负责机房的老师说密码是厂家设的,还原功能设在主板上,不可更改,没有密码的话每次开机就会还原,不能存文件、不能按程序。
后来给取消了这个功能,可以存文件、装程序了,但密码确实自己不能更改。

网友:
没问题啊 设置一下可以了

网友:
密码问题是清华同方的一个功能,是写入BIOS里的,可以通过刷不带这个功能的BIOS来解决;945G芯片组的性能差是有名的,至于上网的问题,建议使用原版光盘重新安装系统!网上下载的精简版的通常都带有全家桶啥的~上网的话,用49版的谷歌浏览器没问题的。

网友A:
换个浏览器,比如360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比如360浏览器

只要一运行IE或者360就死机-----不是缓冲慢,是确实死机。我一直喜欢chrome。不能安装。现在别的电脑上下载完整版实验正常、再复制过去还是不能按装,不管是哪个版本,opera也不能安装。能按装的360和原配的IE运行就死机。

电脑确实有问题。不打算折腾了,换自己的电脑给孩子们用吧

网友:
换浏览器吧。跟硬件没关系。

网友:
你这机器,我觉得装win2000 ,可能会好点,不过你说的那些程序,恐怕现在没有那个时代的程序,软件升级了,硬件要跟得上才行。

网友B:
https://www.lanzous.com/i1068sd

这个49版的绿色版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lanzous.com/i1068sd

这个49版的绿色版应该没问题~

非常感谢,我把你这个放在我的上网本上,非常好用,似乎解压后不用安装。
可是放在这个电脑上,还是死机,按动键盘的“print screen sysrq”也不知截图成功没有,打开画图板,彻底死了。
重启,再次运行,好不容易运行了一个很小的截图软件,慢慢的截了一下几个图看看。
任务管理器----显示运行的比图的还多。
当放在别的电脑上,确实好用

楼主:
拍一下我放在办公室的电脑有几台(现拍现发)

上图是正在用的服务器,下边的那个是坏的
下图是自己的桌子,左边的是服务器配的显示器,右边的是上次发的,E5800等等
下图是笔记本

上图是I5-35**的吧,儿子的,暂时不用让我拿回来了,给学生看某些大学免费下载的教学视频
下图是一个上网本,内存1G,准备替换单位的学生电脑

这就是放在前边的单位的电脑(其余都是自己的)

上图是另一个帖子说的p3电脑(可能是p4?图拉丁,还能用)

一堆破笔记本(6台)

另一个桌子下的,右上是p2一体机,右下是一台主机
左下是单位发的、别的老师送的、也是外壳很结实的,p4,其他的让我扣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