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用大功率吸尘器能改变其电机功率么?

楼主(2019-05-28):
家里有个这样子的吸尘器功率达1600W,太大了,有时吸着就动不了,不知能不能通过这种可控硅调压器来控制它的工作功率?又怕低压把电机烧了,求教各位大佬,这个想法能行么?

网友A:
首先  可控硅调速  电机噪音会特别大,其次  吸尘器把手有个风门  可以调节压力。

网友:
这恐怕不好改

网友B:
不计成本的话用变频器。

网友C:
可以。

小狗1800W吸尘器的功率档位就是可控硅控制的,我拆过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可控硅调速  电机噪音会特别大,其次  吸尘器把手有个风门  可以调节压力。 ...

是有那个风门,不过这样长时间使用浪费电,用可控硅调速会导致噪音特别大的原因莫非是电机转速降低了会产生更大的噪音?

楼主:
直接在插线板进线上串个可控硅,挺简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计成本的话用变频器。

上某宝查了下变频器,确实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小狗1800W吸尘器的功率档位就是可控硅控制的,我拆过

等我弄个可控硅接上试试,希望不会把电机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弄个可控硅接上试试,希望不会把电机烧了。

应该没啥事,我试过

网友:
手电钻就是可控硅调速,这类电机应该都是串激电机,可控硅调速没问题。

网友:
是串激电机,可控硅没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电机是串激电机,串激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直流调速器。

网友(2019-06-30):
引用 楼主:
是有那个风门,不过这样长时间使用浪费电,用可控硅调速会导致噪音特别大的原因莫非是电机转速降低了会产 ...

不会比吸尘器的声音大,所谓的噪音是相对的,电机哼哼声大一点点,对于吸尘器来说,根本不是事

网友:
此电机功率比较大,选大功率的可控硅调速是美问题的。

网友:
我试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串激电机等同于直流电机,可直接调压使用,交流电用可控硅没问题,多留余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可控硅调速  电机噪音会特别大,其次  吸尘器把手有个风门  可以调节压力。 ...

可控硅因会让正弦波波形畸变而产生电磁噪音。这种调压器我用在台式砂轮机和手电钻的调速上用。4000W的可调节功率用在吸尘器上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