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白菜T12电压表改温度表求解!

楼主(2019-05-28):
先上原件图:
主控616V5.0版本主要原件有TPC8107.78L05.LM358

电压表三线三位

求解怎么改动电路板原件能与温度匹配!!!

网友:
你可以到老站看这个帖子很详细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25668

网友:
表头的C3右边焊点应该就是接芯片,就是楼上的连接里说的表头输入测试点。
其他对照连接上的方法看看。

补充:
首先你要知道你控制板调到最高和最低对应多少度,比如是450和200,然后你要测量表头显示450和200的测试点电压。

楼主:
三线式616控制板

楼主:
616控制板接线图

网友:
数控的又不贵。何必折腾这种呢。温度还不准。

网友A(2020-02-15):
我用的一个三线电压表两个蓝白可调电阻改的,不用动电压表,一个可调电阻调上限,一个调下限,可以做到200-480显示,可以用温度比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一个三线电压表两个蓝白可调电阻改的,不用动电压表,一个可调电阻调上限,一个调下限,可以做到200- ...

三线电压表加可调电阻,怎么接线,有图吗。

网友(2020-06-20):
同求三线电压表加可调电阻,怎么接线,阻值是多少?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