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快克850D热风枪

楼主(2019-05-28):
收一个玩玩,风管破了
开始图片是修好后的。

网友:
老货,好风枪

网友:
这个做工有点粗糙啊,前几天我败了一台706w+,做工也一般。

网友:
气泵式的,风室好大。。。。不过那个壳子看着像是3D打印“???

网友A:
底板上那3坨黑的是啥?

网友:
这破损的地方看着是被老鼠咬了吧?

网友:
这个气泵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上那3坨黑的是啥?

防震垫溶化了

网友:
看着像是正品,这种比那种鼓风的好

网友:
做工不错啦,气泵竟然有盖子盖着,我那杂牌850就没有盖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震垫溶化了

哪里坏了呢,,

楼主:
风管破了,图片上有的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

网友B:
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试机挺不错的,能上360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体积好大啊。。。。

网友:
我也有台这型号风枪,这风枪的通病就是气泵减震胶老化,最大的优点就是静音,声音比安泰信850D小不少。淘宝买4个脚垫换了就好,要买扁的那种胶脚。

网友:
多少钱收的兄弟

网友:
看着好像不错

网友:
这个我也有,气泵比风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