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己制作烟嘴

楼主(2019-05-28):
昨天制作了一枚烟嘴,用复印机的小胶轮,抽出里面的磁铁棒,得到直径8mm、长度20多公分的小管,小管的一头是1公分多的天然的小嘴,套上用监控镜头里面的铜件做了烟嘴小端,一端用弹簧变成7.5mm,另外加了铜头。精致、漂亮。不方便拿出来使用,自己在家里使用。今天想加上一个汽车化油器的铜的4公分的过滤小件,只需要略作加工即可,使用几天看看是不是需要缩短到几公分,那样便以携带。太长了拿不出去,有些不雅。也在考虑是不是加上磁铁棒,是不是会沉,清理会不会增加难度?

楼主:
难度在于里面的烟道,我开始用的1.5mm的不锈钢的小管加铜头,但是密封性不好,改为小胶轮密封。铜头上的印记都是在台钳上夹得,没有车床、台钻、必要的材料等,都是手工+一些工具来完成的

网友:
这要来个图片才有说服力啊!!

网友A:
这样的材料安全不安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材料安全不安全呀

铝合金的,光洁度很高,不是有颜色的那种,小型HP打印一体机里面的

网友:
应该加强磁,磁化烟有益健康。

网友:
8公分粗的烟嘴,一手无法掌握

网友B:
直径8公分、长度20多公分这个绝对不是烟嘴,是门小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8公分、长度20多公分这个绝对不是烟嘴,是门小炮。

0.8公分,哈哈。。。

楼主:
看看我手工制作的红木烟嘴

网友C:
什么烟?太重没使用价值,金属管道不好,铜烧心,铁烧口,还是草木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烟?太重没使用价值,金属管道不好,铜烧心,铁烧口,还是草木质的好

有道理,木本的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