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台电脑怎么了,长叫报警,但能起动进系统?

楼主(2019-05-28):
我的电脑升级,原来是I3 3220,现在升级到E3 1230 V2。全部摆平后开机,长叫报警,我就一个一个的试,一直到最简系统,主板,CPU,电源,内存,显卡,显示器。还是叫。怀疑是CPU没有装好,拆下检查没有问题。上好散热膏重新装好。内存拆下擦拭清理重新装好。还是叫。真叫人心烦,最后没法了随它叫。但新的问题出现了。它进系统了照样启动。一切正常使用。但还是叫不停,我没法了,就把喇叭拆下了,现在一直在这样使用,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版本低导致的,看下是否有升级版本,但是只要能用就没事。

网友:
硬件变了,
爽翻天了,
叫没完了

网友:
风扇转速不够、机箱打开了,等等,可在bios里关闭相应的报警提示

网友:
安装个鲁大师,检查一下硬件和驱动。

网友:
是外国品牌货??BI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插键盘没有,打开记事本什么的,试试有没有按键锁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我将BIOS由F6升级到F11。就不叫了。也不知什么道理,我是不能理解。

网友:
是不是开了风扇监测警报。cpu温度警报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