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块街电充电宝主板,改造后输出正常,待机电流无解

楼主(2019-05-28):
在路上捡到个街电充电宝,Y1525苹果版的,外壳有破损,打开后发现电池已经被摘走了,不过主板完好而且爆新,窃喜

侧面对称分布八个触点,和中间的Micro USB口一样都是充电用的。
充放电核心就是MP2636 芯片,24脚为模式控制端,在此处飞线,输出电压在1.4V左右。

背面除了触点部分,感觉和以前的差不多。电路版本1.3,看生产日期还是比较新的,只是两年下来不知道被摘走的电池尚能战否。

这里看到的方法很多,我是在R76处接高电平,测试输出5.1V,正常。

现在就如同原帖说的,不断开这里会有0.14A电流。

我在这里产生很多疑惑,没敢贸然动手。
我不知道原来的板子上断开处具体是接的哪里,在我这块板子上是通过电阻接芯片25脚,可这个不是芯片的使能脚吗?
奇怪的是在我摘掉电阻、形成断路后,芯片仍然可以工作,Y?而且摘掉电阻后仍然有0.14A电流消耗,所以麻烦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原来断开的地方接的是哪里?0.14A的电流是哪里消耗的?

网友A:
我给你一个吧,怎么联系你

网友B:
单片机和其它电路在耗电吧,我之前改完之后用了几次,闲置一段时间后电池就过放了,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和其它电路在耗电吧,我之前改完之后用了几次,闲置一段时间后电池就过放了,惨 ...

0.14A也不小了,可我熏了松香也找不到耗电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一个吧,怎么联系你

电池你留下,拆几个主板给我吧

网友C:
板子没进入待机状态,你测应该5V还是一直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没进入待机状态,你测应该5V还是一直有输出的,

现在的问题是5V输出一直有,同时0.14A的电流也一直有,所以电池很快就耗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你留下,拆几个主板给我吧

送一套,自己也不想去拆那么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一套,自己也不想去拆那么多多

好吧,到付或者闲鱼都行,地址PM了

网友:
求教,r76怎么拉高?不都是24脚悬空拉高吗?

网友D(2019-07-26):
刚好我也有mp2636的背夹电板

网友E:
输出不接负载有0.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不接负载有0.14?

是我接错线了,背面的六脚芯片堆锡时接触不良

网友(2019-10-09):
求教,r76怎么拉高?

网友(2019-12-01):
然后呢?结果呢

网友(2020-01-05):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一个吧,怎么联系你

做好了吗。给一个我吧

网友(2020-05-29):
感觉有些地方没说清楚

网友(2023-11-03):
想用的话很简单加个开关就是了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D:
刚好我也有mp2636的背夹电板

mp2636是美国芯源系统公司的一款充电宝芯片,最高支持5v3a升压输出。5v输出不工作的,我都是飞线mode脚解决(规格书里mode拉高电平启动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