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实打实的新风冷狂魔 RAIJINTEK新推20风扇全塔机箱Raijintek Eris

楼主(2019-05-28):
在已经做好充足打入高端定制水冷市场准备的同时,来自台湾本土的外设厂商 RAIJINTEK 并没有将自己的冷漠脸甩给广大风冷爱好者看,在今天的展会上一口气推出四款对风冷散热十分友好的机箱新品。

首先介绍给大家的是 Raijintek Eris,主要面向全体内容创作者和硬核游戏迷的它,有着巨大无比的 709 × 269 × 707 mm  伟岸身躯,内部容积将近 135 升,可一次性放下一张 EEB 双路工作站主板和 2 张垂直安装 TITAN RTX 显卡,亦或是两套独立供电的 Mini-ITX 系统。此外,机箱的 I/O 面板位置可按需在 8 个指定位置之间任意改变,你以为这就完了?更绝的还在后面呢!螺丝固定孔距可变的散热支架最大可支持 200mm 巨型风扇,并安装至多 20 个 120mm 风扇、8 张扩展卡以及 5 块 2.5/3.5 寸硬盘。

第二款 Raijintek NXY 采取极度招灰的半开放式结构设计,主要由军风分体式铠甲面板和铝合金框架组成,三围 505 × 215 × 510 mm,主板背后隔舱内可用于收纳各种线缆,55 升多的“内胆”最大可容纳一张 E-ATX 主板、4 张扩展卡、4 块硬盘和 5 个 120mm 风扇,拆掉前方及上方面板后还可改装 280 或 360mm 冷排。

第三款 Raijintek Ponos 主攻一般家庭娱乐市场,ATX 中塔规格,有金属冲网/半开放钢化玻璃两个前面板式样,三围 442 × 210 × 485mm 看重不是很大但却可以放下 E-ATX 主板、5 块 3.5 寸硬盘(或 2 块 2.5 寸硬盘)、7 张扩展卡、169mm 高 CPU 风冷、475mm 长显卡和 9 和 120mm 风扇(前3后1上3右2)。

第四款 Metis Cube 专供 SFF 小钢炮市场,小归小但在事关硬件寿命与用户体验的散热能力上丝毫不做妥协,前方面网状面板处可安装 1 个 200mm 大风扇或 120mm 冷排。内部采取双分区隔离设计,硬盘和电源都安装在主板背后的二号隔舱里中,考虑到这两个硬件个头普遍偏大故将主板前隔舱间做收窄处理,安装主板后这部分空间较为局促,最多只能再加装两个 92mm 风扇(底部另可安装1个120/140mm风扇)。其它规格,三围 275 × 293 × 263mm,兼容 Mini-ITX/Thin Mini-ITX 主板,支持安装最多 3 块硬盘(1块2.5、2块3.5寸)、2 张扩展卡和长度230mm以内的迷你显卡。

网友:
2019.5.31 更新:

为期5天的台北电脑展现在已临近尾声,不想浪费最后一点炫实力机会的 Raijintek,今天继续摆出 HELOTS 750W SFX 80 Plus Gold、OPHION M EVO、METIS EVO 三款产品。、

我们首先从HELOTS 750W SFX 80 Plus Gold看起,这款可用于各类 ITX / NAS 机箱的小电源采取 SFX 小型化机身设计,最大输出 750 瓦,输出电压浮动率低于 +/- 3%,输出纹波小于 25 毫伏。同时配备静音92毫米风扇、全台系电容和有利于通风散热/走背线的扁平模组线。

第二款 OPHION M EVO 机箱 TGS 钢化玻璃侧板 和 ALS 铝侧板两个款式,都支持安装 Micro-ATX/Mini-ITX 主板,2x 200/140mm 或 3x 120mm 上置风扇、1x 120/140/200mm 下置风扇,在120/240/280/360mm 冷排(厚度低于28mm),82mm 高 CPU 风冷散热器,410mm 长显卡(安装槽位于主板背面,经 380mm 延长线连接到主板 PCIe ), 3x 3.5“HDD 或 5x 2.5”SSD,并在顶部和底部加设金属网提高美观度和防尘能力。

第三款 METIS EVO 为一款迷你 ATX 机箱,出厂预装了一把 20 公分大风车风扇,并在前方安装网格面板来实现良好通风散热。外表看着跟一般 Mini-ITX 机箱差不多大,但这款全铝机箱的内部空间却是大到可怕,能够毫无困难的放下全尺寸 ATX / ESP 电源,可为玩家提供更广泛的系统硬件选则余地,并且还采取全免工具设计,今后玩起来应该会非常有趣。其它特点,能放下最高 190mm 的风冷散热器、前面板设有 1 个 USB 3.0 Type-C 和 1 个 USB 3.0 Type-A,现有新老设备来者不拒,并可为以后5年内更高科技外设的到来做好提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