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的内存条能扩容吗?

楼主(2019-05-28):
我的内存条能扩容吗?我是技嘉B75M- D3V小板,只有2根内存槽,现在插2条4G的条子,想再加2条4G的条子,不知有否一种能扩容的插座?难道只能换主板?

网友:
有那个钱买插座(不一定有)和2个4G条子,还不如直接上两条8G,这个主板最大支持16G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电脑主板用的内存扩容插座,不过扩容不是不可以需要 内存的参数要一样。比如 容量 频率【MHZ】一样才行,不然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比如玩电脑好好的突然蓝屏 死机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主板的,原生两个DDR3槽,没有加槽DIY的地方。

升级的内存的话,不建议换主板,现在DDR3的内存白菜价了,相比之下换主板不划算,
而且还有与现有硬件不兼容的风险
建议干脆把手头上的 两条4G内存全部挂网上卖掉,再加些钱买两条你需要的,

如果只需要8G的话,建议单条8G,价格还便宜点,想升16G再买一条8G就可以了。
4*4G就没那么好了,下次升级你还得这样再折腾一次

网友:
换一条组成4+8 也行啊

网友:
旧的处理了买大容量的

网友:
貌似只有服务器有这种扩展板,不过价格~~~

网友:
出掉一条换8G,12G内存也够用了,我笔记本就是2+4这么用的,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扩展槽肯定比内存还贵。。。。。。8g凑合用吧,要不两条卖了换两条

网友:
卖掉一个4G的买一个8G的,搞成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主板的,原生两个DDR3槽,没有加槽DIY的地方。

升级的内存的话,不建议换主板,现在DDR3的内 ...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拉倒吧,pc 内存只有 1rank or 2 rank
只有服务器内存可以 4 rank。
pc内存最多把单面1rank PCB另一面焊满芯片,组2 rank 。容量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