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怎么开卡??

楼主(2019-05-28):
不知道怎么设置,也不知道要不要短接啥。。话说2256k不能开B16A??

网友A:
一定要进设置手动选择好f,注意一定要另存为,不然改不了F。设置里1好像是清空,用3还是4开记不得了,慢慢试很简单的。要进设置,密码0000. 这个主控够慢,但开卡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进设置手动选择好f,注意一定要另存为,不然改不了F。设置里1好像是清空,用3还是4开记不得了,慢慢 ...

选3就报这错,但的确是这个颗粒,我在测试架上看到就是这个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进设置手动选择好f,注意一定要另存为,不然改不了F。设置里1好像是清空,用3还是4开记不得了,慢慢 ...

要不要短接哪里?

网友B:
就那一组洞,,,,,你说捅不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一组洞,,,,,你说捅不捅。。。。

短接了也还是报一样的错。。

网友C:
图一 左上角 电源接口左边那两个洞上不是写着 BOOT吗,这个BOOT实际上就是 短接的意思。每个厂家对 短接所用的英文不一样,有的是用ROM有的就是楼主图一上写的BOOT了。

网友C:
我只听说过 SM2258 这个主控 AS2258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 左上角 电源接口左边那两个洞上不是写着 BOOT吗,这个BOOT实际上就是 短接的意思。每个厂家对 短接所 ...

短接了也还是报一样的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了也还是报一样的错。。

已经识别了,不用短接了。先进行第一步清空,不要断开直接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听说过 SM2258 这个主控 AS2258是什么鬼???

点序的主控,命名方式类似麒麟7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识别了,不用短接了。先进行第一步清空,不要断开直接量产。

清空显示pass,但是直接选3或4开的话还是报同样的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空显示pass,但是直接选3或4开的话还是报同样的错

确认设置里面F选择正确不?一定要另存为,不然保存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设置里面F选择正确不?一定要另存为,不然保存不了的。

都不用设置啥,点扫描后,INI那里就自动选择和颗粒id相同的ini文件

网友:
你说as2258,怎么又扯到2256k了,前者我没玩过,后者流出的工具只能开2d tlc

网友:
打脸了,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了,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主控垃圾,死得快的。没必要玩了。

网友B(2019-08-07):
引用 网友A:
确认设置里面F选择正确不?一定要另存为,不然保存不了的。

我今天也试着玩玩,相同的问题,第一步清空都报错,可以识别颗粒但是无法量产,,,啥情况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试着玩玩,相同的问题,第一步清空都报错,可以识别颗粒但是无法量产,,,啥情况啊 ...

连Peter哥也搞不定啊,我总觉得是工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