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RUN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5-28):
ARUN充电宝拆解

网友A:
3个18650锂电池就能做到6600mah,,会不会是虚标的容量

网友:
看上去是两路独立输出,楼上的应该了解下小米1万正品,三节电芯可以一万毫安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个18650锂电池就能做到6600mah,,会不会是虚标的容量

2200mah一个的电池怎么不可能呢?松下大容量的都到3400mah了,2200mah的电池也就一般般而已,我拆过几个笔记本的电池,里面都是2600mah一个的。

网友:
充电宝的效率一般按80%,6600就冲手机一次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mah一个的电池怎么不可能呢?松下大容量的都到3400mah了,2200mah的电池也就一般般而已,我拆过几个 ...

现在有一些18650锂电池存在容量虚标的情况,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是不是的

网友:
外观挺山寨的。做工还凑合!

网友:
三颗芯看着实在

网友:
好奇特的万用表,多少钱买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万用表有些个性。

网友:
不错,还算中规中矩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