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熊电炖煲,更换一堆易损零件最后发现是虚焊惹的祸。

楼主(2019-05-28):
拆修小熊电炖煲,更换一堆易损零件最后发现是虚焊惹的祸。没有经验,走了弯路。
故障表现:插电没有反应,断电有蜂鸣声,有时候插拔两次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怀疑是电容的问题,但是测容阻降压8伏正常,到单片机5伏正常,就是看心情开机工作,太任性了!
通电不工作
开拆
竟然通电能亮灯开机,你说气人不?测量电压,发现和不开机时的电压是一样的。

有可能是开关漏电引起的,二话不说全换。
能正常工作,看串联的白炽灯,已经能工作,心中暗喜,但是刚装起来又不工作了。
只能又拆开,怀疑是电解电容不给力,两个电解电容全换(测量容量是没有问题,内阻0.6)

CBB电容也更换,cbb容量是的确下降了,手头有件也更换,谁叫这货是我好哥们的。
电源板电机电容
原机的不够看,换个更大的。
更换的cbb电容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
可是世事难料,故障依旧,人要崩溃, 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把所以的焊点都补了一遍,这货现在老实了,不敢再偷懒不开机。

网友A: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简陋啊,就一个加热片,要是空烧的话,整个塑料都融了。

网友B:
那里虚焊了,没圈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简陋啊,就一个加热片,要是空烧的话,整个塑料都融了。 ...

认真看,这货有温度保险,过热就会断电的。

楼主:
这次维修走的弯路有点多,折腾了我两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里虚焊了,没圈出来啊。

他也不知道哪里虚焊,瞎焊了一通就好了

网友:
活动一下大元件不就知道了?用得着全面补焊!

网友:
200W的电热片,真吓人

网友D:
这片200W,太小了吧。得炖多久。我改了个拆灯珠的。半波。

网友:
哈哈,今天偶拆的是小熊电饼铛等牙膏ing

网友:
虚焊折磨死人啊

网友:
绕了个大圈子,好在修复了

网友:
感觉电炖锅是很鸡肋的东西。。

网友:
虚汗是真的非常坑。。

网友:
原来是PTC加热片啊,拆灯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也不知道哪里虚焊,瞎焊了一通就好了

的确没有看出来是哪里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片200W,太小了吧。得炖多久。我改了个拆灯珠的。半波。

0.5-3小时定时,其实里面没有多少水煮的。

网友:
全塑料的可以炖吗?

网友:
元件松动,这毛病得细心找

网友:
老丈人熬粥也是这款,不加热找人修了,不能断电,一直加热...

  直接X宝买了一套控制主板35包邮,回来换上,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