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坛里 推的 压线钳...这算 次品么

楼主(2019-05-28):
看图,  这齿都是歪的,  不对正的.......你们收到的是否都这样...我考虑是否退货好了

看商品的图2也是 歪的...估计全部货都是这样的
还有那电笔,  完全看不懂,  量个没电的插座 上面 显示12V是什么鬼......    量220V的火线,  直接 显示 一排 数字

商品页的图2放大看也是这样

网友A:
我用过的电笔也是这样的,小电压有误差,火线会把所有电压都显示出来,又不是精密仪器,几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电笔也是这样的,小电压有误差,火线会把所有电压都显示出来,又不是精密仪器,几块钱还要什么自行 ...

重点 在 钳上..............电笔是小事.

网友:
便宜无好货

网友:
什么价格买什么产品。只要不是不能用就不算啥。

网友:
刚在咸鱼上淘了一把史丹利的压线钳,140大元,想要活做的漂亮工具钱不能省。

网友B:
楼主你买的压线钳型号没错,但是你没仔细比对过,这种钳口有2种材料,应该买线切割的,明显要精细的多。
我买的是下面这种。借用网上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压线钳型号没错,但是你没仔细比对过,这种钳口有2种材料,应该买线切割的,明显要精细的多。
我 ...

我也是弄了 一套线切钳口,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压线钳型号没错,但是你没仔细比对过,这种钳口有2种材料,应该买线切割的,明显要精细的多。
我 ...

你这种 我有, 用着觉得太厚了,   端子都没这长, 感觉很不好操作....所以撸一个这来试试

网友:
工具这种东西便宜真没好货,以前买过那种便宜的网线钳,老实压坏水晶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 我有, 用着觉得太厚了,   端子都没这长, 感觉很不好操作....所以撸一个这来试试 ...

你是买错型号了  就是这种也有很多的型号啊

网友:
这种是能用但粗糙型,楼主需要的是好用且精密型的。

网友:
这做工实在太差了,还不如我09年10块钱五金店买的一把网线钳,做工还可以的,现在还在用,压线成功率99%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