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奥克斯婴儿理发器AUX-B8

楼主(2019-05-28):
这个理发器还不错,虽然说是婴儿理发器,其实都是通用的,工作的时候很安静,震动也很小,缺点就是镍氢电池的而不是锂电。

↑外形很小巧,大约13.5cm长。

↑充电为5V,原配8字线一头可以插USB充电,机身防水设计,下面的横条是螺丝盖子。

↑刀头能掰下来,是陶瓷刀头。

↑拆下四颗螺丝盖子就打开了,原来防水设计是里面那层。

↑电池仓是透明防水的

↑电机和电池仓用卡扣连接,上面还有一个防水圈,目测还涂了凡士林,电机轴偏心轮那一头也有防水圈。

↑所用电池为镍氢电池600mahX2

↑电池是串联的

↑由于密封设计,充电的时候发热,里面的气体会膨胀,这个空应该是泄压用的,白色层估计是透气的,要不就是里面气压增大胶布鼓起,冷却后恢复原状?

↑电路板也很简单,无字的应该是充电IC,开关靠三极管控制,两二极管应该是降压用的,两颗指示灯,充电时候为红色,充满绿色,理发剪工作的时候指示灯也是绿色。

↑开关的按钮用的是杠杆原理

网友:
电路这么简单的嘛,楼主可以把里面的电池尝试换成锂电池

网友:
泄压孔设计不错,不过镍氢最后成缺水了。估计华为中兴的软包锂离子电池,也有泄压孔结构,用到内阻变大不会充气撑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