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出一个近4T 的MLC PCIe SSD坏盘,镁光MLC颗粒

楼主(2019-05-28):
出一个近4T (3840G)的MLC PCIe SSD坏盘,镁光MLC颗粒
Fusion IO SX300 3200G,颗粒是镁光NW623,完整型号MT29F1T08CPCBBH8-6C:B,MLC同步颗粒,单颗容量1Tbit=128GByte,共30颗,总容量3840G。
盘本身是全新的,由于运输原因,有一个颗粒被碰坏,见图片,导致报错,无法使用。
除了那一个颗粒损坏外,其他地方没有损坏,无拆无修无进水。
插到电脑,驱动还是可以装上,可以看到盘的状态,写入量只有1MB多。
当尸体出,价格1300元。29个好颗粒,算下来0.35元一G。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39af1debYz4fvt&ft=t

网友:
找一片一模一样的贴上去试试看呗。。。万一修好了那不是赚了

网友:
价是好价···可惜不会修···

网友:
只是封装破一点不应该影响功能。感觉不一定是碰坏那一点的问题。

网友:
看不太清楚,难道不只是封装碰坏,而是碰到晶圆部分?

网友:
暗病不好说啊

网友:
颗粒外表压伤的力度,也可能破焊了,说不定热风枪补焊下就能好。

网友:
东西还在吗

网友:
肯定有暗病,不如早就修理自己用了

网友:
那个痕迹 压过的话 PCB 受力 内部断线的话就难弄